脉搏检测模块SON3130+SON1303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05-22):
  因学习的需要,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脉搏检测模块,模块包含两块芯片,分别是SON3130(轨到轨输入/输出四运放)和SON1303(反射式绿光传感器)。店主给了我一个参考电路,由于这两款芯片是由同一家公司自行研发生产的,数据手册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信息,其中四运放对应的管脚的名字我在手册上竟找不到。之后上网搜搜这个模块的相关信息,给我找到了这个模块更为详细的原理图(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模块可以输出脉搏信号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放在手指测是挺准的,波形也比较好,手腕上测试波形夹杂着较大的噪声。对于实现模拟信号的输出,电路大概就是一个运放加上绿光传感器,但是它的电路我有几个问题,电路知识不怎么好,希望各位可以解答一下:
1.当传感器处在工作状态时绿光传感器6脚输出电流,是经过R5转换成电压?C3是相当于将VCC阻隔了吗?然后A端(即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接入的是相同的信号吗?不是的话A端接的是什么信号?接地?
2.图中黑色框是一个高通滤波电路?红色框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两者组成带通滤波?如果是的话根据1/2πRC,FH=1/2πC2R3=0.723HZ,FL=1/2πC1R4=0.795HZ,运放是将处在0.723HZ-0.795HZ频带中的信号进行放大?按道理脉搏信号频带不是主要在1HZ附近吗?
3.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如何求?
图片是我根据网上论坛对应的电路图画出来的,往后还有一部分是数字输出电路,但是我没有截图,pdf分别是SON3130、SON1303的数据手册和卖家的电路图。

网友:
穿戴设备很火哦! 不懂,学习!

网友A:
这玩意效果还行··有改进的空间
顺便我觉得c2是用来隔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效果还行··有改进的空间
顺便我觉得c2是用来隔直的

不会跟R3组成高通滤波?

网友:
正用得着,谢谢。

网友B:
楼主,你现在弄懂了这个电路么?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好想知道答案啦

网友(2015-07-01):
我们正在用这个做手环的心率,现象和你差不多,放在手指测是挺准的,波形也比较好,手腕上有时来不了

网友C:
手腕上测试波形夹杂着较大的噪声是因为你模拟数字信号处理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腕上测试波形夹杂着较大的噪声是因为你模拟数字信号处理的不好

模拟数字信号?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现在弄懂了这个电路么?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好想知道答案啦

我也还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现在弄懂了这个电路么?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好想知道答案啦

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D:
还有人追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追这个吗?

有啊,这个不是很新的芯片么

网友:
那个模块输出的脉搏波一直都是个正弦波,感觉根本都不对,电路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关注下,也用过,发现很容易收外界环境光干扰,波形混乱。

网友C(2015-08-07):
数字信号模拟信号需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信号模拟信号需单点接地

那是指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分别进行单点接地?

网友:
T2是数字信号吧

楼主:
T2端的信号我利用示波器查看,是连续的波形。

网友E:
现在好像这类芯片很多啊,前段时间有测试过华为的一款脉搏传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像这类芯片很多啊,前段时间有测试过华为的一款脉搏传感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 现在已经市场化了吗?

网友(2020-11-25):
正用得着,谢谢。正在研究SON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