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测量织物高度的可行性

楼主(2015-05-23):
我打算用类似安全光幕的红外装置非接触测量织物长度,不知可行性如何

问题背景:编织物由于一致性要求,一般需定时查看并人工测量长度,从而调整机器(长度是个可测特征量,无法完全反映一致性,但我们目前只能做到如此)。
现在如果能够在线测量长度的话,可以省却人工干预过程,我需要找到一个简单实用的测量装置获得长度(在机器上其实是高度,因为织物是挂着的),精度应该在5mm左右
测量长度20cm左右,每2分钟左右编织完测量,每次测量有1秒钟的时间

我首先想用光栅尺啊,这玩意精度高啊  但是无法做到非接触测量,pass掉
很快我就想到用光幕了,因为我刚好见过这玩意,光幕传感器,可以测遮挡,当时没仔细考虑以为不能测长度又忘记了
之后又想了不少办法,包括用伺服机构定位织物底端,或者用工业相机进行视觉识别,感觉难度大而且成本估计会很高,可行性还未必好,实在没办法估计不会尝试

回过头来又想还是光幕法,看到工作原理我知道可能有戏,我只要一路路扫描,遮挡和未遮挡之间就是织物末端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方法估计精度不会很高啊。。。。光幕间距在20cm左右,如果5mm分布一个红外头感觉不大可能,或者用较大分布距离也能获得更好的精度,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或者更好的非接触测量高度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如精度不高的话用摄像头比较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精度不高的话用摄像头比较测量

就啊用工业摄像头视觉识别喽。。。。这个我打算没办法了再来选择,估计成本不会低的,系统复杂性在那里

网友B:
需要检测的范围有多大?
如果织物末端位置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摄像头加上特定的背景/光源简单而且便宜,图像二值化找边界。前提是不能限定用昂贵的品牌工业摄像头。
如果量程要比较长,我觉得用一个跟随机构+接近开关可能好些

网友C:
感觉摄像头识别方案硬件成本比较低,就是算法复杂。可以先做一套,人工通过摄像头观测调整的方案,至少工人不用每次都跑过去看了,然后升级成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测的范围有多大?
如果织物末端位置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摄像头加上特定的背景/光源简单而且便宜, ...

织物末端行程 一般在30cm以内,如果限制小于10cm的话不测量,也可以只测量20cm内地行程

用伺服机构不知道怎么做,接近开关用来接近织物吗?织物的特性,这种非金属材料导致很多测量手段不能使用

摄像头识别准确度如何,我怎么样评估可行性???我应该接触下视觉识别的资料啊,这方面不懂,有没有参考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摄像头识别方案硬件成本比较低,就是算法复杂。可以先做一套,人工通过摄像头观测调整的方案,至少工人 ...

如果用摄像头的话也会先买一套用用看,毕竟先评估可行性,自己做的话  不是随手就能做到的呀

楼主:
顶起来  虽说是周末 顶起来让专业人士看到

网友D:
摄像头来做硬件应该是最简单的,至于算法由于没有见过织物是什么样的,不好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织物末端行程 一般在30cm以内,如果限制小于10cm的话不测量,也可以只测量20cm内地行程

用伺服机构不知 ...

听你的描述,测量的速度和实时性可能不是很高。用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接近开关来做扫描也许可以。就算是跟随,其实也是在小范围扫描。
我说的接近开关,是反射式的红外或者激光开关。
我觉得视觉比较合适,用合适的背景和光源,图像直接二值化(变成黑白,背景是白物体是黑,或者反过来),找边界

方便的话把现场拍点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的描述,测量的速度和实时性可能不是很高。用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接近开关来做扫描也许可以。就算是 ...

织物其实就是手套 你说大不大  你说的运动机构的话我也考虑过  硬件复杂性比较大  其实光幕可以看作是运动机构的离散点,只不过分辨率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来做硬件应该是最简单的,至于算法由于没有见过织物是什么样的,不好评说。。。。 ...

摄像头的话。。。主要是没接触过     无法评估精度能够到多少  我所知的话分辨率要到5mm

网友D:
是手套的手指尖到手腕处的长度?如果是则用摄像头做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的话。。。主要是没接触过     无法评估精度能够到多少  我所知的话分辨率要到5mm ...

5mm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手套的手指尖到手腕处的长度?如果是则用摄像头做很简单。

是是  哈哈哈   而且手腕部都不需要拍到  因为还挂在机器上    就是拍10cm以后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的描述,测量的速度和实时性可能不是很高。用一个直线运动的机构+接近开关来做扫描也许可以。就算是 ...

是的 只要每次编织完落下前测量下即可  大概几分钟测量一次 每次可以有1秒钟的时间测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是  哈哈哈   而且手腕部都不需要拍到  因为还挂在机器上    就是拍10cm以后的长度

那就是手套开口处到手指尖的长度,5mm的误差以內对机器视觉来说是小儿科了,几十元的网络摄像头都能搞定,当然,不能这么没专业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手套开口处到手指尖的长度,5mm的误差以內对机器视觉来说是小儿科了,几十元的网络摄像头都能搞定 ...

请推荐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买个样品先试用看看  是否可行

当然产品必须比较小,可供固定的地方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推荐这样的产品,我们可以买个样品先试用看看  是否可行

当然产品必须比较小,可供固定的地方不是很大 ...

你比我要熟悉你所在的行业,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机器视觉一般没有通用的产品,多是征对特定应用专门开发的,比如有一个通过机器视觉测量人体身高或者物料颗粒大小的产品,它就不能搬到你这里来用。你这个只能专门开发,假如手套到摄像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固定有点麻烦),先要标定垂直方向上每摄像头像素等效于多少mm,在图像中找出手套开口和指尖位置,计算两点间的像素个数,再通过已标定的参数就可以得出长度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比我要熟悉你所在的行业,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机器视觉一般没有通用的产品,多是征对特定应用专门开发的 ...

就是说找一个正好适用的产品不会那么容易哦  我也不熟悉相关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找一个正好适用的产品不会那么容易哦  我也不熟悉相关产品

就算有个测量袜子长度的在你这也是用不了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E:
如果总200mmX200mm区域,则用1024X1024的图像直接测量精度可到0.2mm

网友F:
  感觉机器视觉是最靠谱的方法了,光幕传感器用在这里不合适,分辨率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机器视觉是最靠谱的方法了,光幕传感器用在这里不合适,分辨率有限。 ...

光幕传感器是不能测高度的  但是它那套装置改成测高度是现成的  改改很方便  唯一缺点   估计分辨率很难做得比较高  可能需要很高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总200mmX200mm区域,则用1024X1024的图像直接测量精度可到0.2mm

理论精度哦

网友E:
采用亚像素算法可以更精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采用亚像素算法可以更精确

高精度在楼主这个应用里没有意义,他只要5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精度在楼主这个应用里没有意义,他只要5mm......

多一个方法多条思路,多一个朋友多条生路,呵呵

网友G:
这个东西机器编织出来还会误差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机器编织出来还会误差很大吗

数量较大时偏差就会比较大,误差一般是往一个方向漂移,而不是正态分布

网友:
这个问题在纺织行业很多,有前途啊!测量毛高

网友H:
我遇到的问题是测量毛高,测量毛高范围小于5厘米,精度0.5毫米,布宽度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的问题是测量毛高,测量毛高范围小于5厘米,精度0.5毫米,布宽度5米, ...

同行啊 握手  其实纺织行业真正的技术实力还是在国外   还是在德国日本这些国家    真正的制造业中国啊

你的测量精度很高啊

网友:
关键这些毛是倒在布上面的,几乎没法测,用静电使其竖立,但干扰太大,我现在也没有好办法。

网友I:
拍个图看看是啥样。应该不是机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个图看看是啥样。应该不是机密吧。

没有图 东西都没有啊

网友:
没见过织布机

网友J(2019-10-24):
我也在找测量高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在找测量高度的方法

找到说一下。

网友:
找只激光鼠标,贴近待测物来接收数据即可。

网友:
苹果手机可以无接触测量长度,你先用手机试一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这种精度应该有人能够做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光幕传感器是不能测高度的  但是它那套装置改成测高度是现成的  改改很方便  唯一缺点   估计分辨率很难 ...

光幕有很多个点,一般情况下是不管哪个点被遮挡了,就有信号输出,你的这个需求,如果把每个点的是否遮光作为一个独立的信号,通过串口输出,能实现吗?
————————————编辑原因—————————————回复完贴之后,才发现很早之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幕有很多个点,一般情况下是不管哪个点被遮挡了,就有信号输出,你的这个需求,如果把每个点的是否遮光 ...

是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计数织了的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