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OCD的使用1: 应用openOCD和Jlink仿真器连接Freescale K60系列 MCU

楼主(2015-05-23):
    使用openOCD调通K60,经验不敢独享,写成文章和大家分享。
    先发第一篇:openOCD的安装与使用,后面再发应用openOCD下载程序至K60MCU

    OpenOCD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开源调试软件,支持多种调试器,例如Jlink、STlink、FT2232、并口等;支持多种嵌入式处理器,例如ARM7,ARM9, ARM10, ARM11和Cortex等核心的芯片;另外还提供一个GDB Server接口。本文将详细阐述openOCD的安装过程,并以Freescale K60系列MCU为例使用Jlink仿真器,讲述其连接过程(后续日志将继续阐述其它高级操作,如映像文件的下载等)。以下过程均在Win7操作系统上完成。
    1、通过网站http://www.freddiechopin.info/en/download/category/4-openocd下载openOCD for windows软件包,现在的版本是0.9.0。如果希望下载源代码,可以访问网站http://openocd.sourceforge.net/
    2、 登陆网站http://zadig.akeo.ie/下载zadig软件,用来安装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当前版本是2.1.2,说的直白一些openOCD只把Jlink仿真器当作普通的USB设备来使用,不使用Jlink自带的仿真器驱动程序,如果已安装了Jlink仿真器驱动程序,这个过程就是把原先的驱动程序换掉。
    3、插入Jlink仿真器(如果是第一次插入Jlink仿真器,系统会要求安装驱动程序,我们可以点击取消,不必理会),运行zadig软件。

    4、选择Options-List All Devices。

     5、在其下拉列表中选择J-Link。

    6、选择WinUSB驱动程序,点击Reinstall Driver按钮或Replace Driver按钮,这样便完成了驱动程序的替换。

    7、解压缩openOCD软件包,在硬盘上建立openocd文件夹(可写其它的任意名称),拷贝bin和scripts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到该文件夹。
    8、使用Jlink仿真器连接目标板,并给目标板上电。
    9、在windows运行中输入cmd,启动控制台程序,并切换至步骤7建立的文件夹。

    10、 输入命令openocd -f interface/jlink.cfg -f target/k60.cfg,jlink.cfg表示使用jlink仿真器,k60.cfg表示下载k60系列MCU。

    11、出现下列界面表示连接成功。

轻舞飞扬的日志:http://user.qzone.qq.com/2756567163

楼主:
我在整理第2篇文章 使用openOCD下载映像文件至K60 MCU 稍后发出来

网友A:
openOCD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楼主:
openOCD是开源调试软件 fr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enOCD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openocd不是硬件。openjtag才是。openocd支持的硬件挺多,openjtag, valasoon,jlink, jtagice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楼上正解 利用它可以编写自己的下载调试程序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

楼主:
应用openOCD写的映像文件下载程序已经调试成功,发帖庆贺

总结整理后,共享给大家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亨。

网友:
有点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