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IR2104驱动电机烧坏NMOS!!

楼主(2015-05-23):
我用了一个IR2104的驱动电路,电机是12V的,上电后,转了一会,NMOS就烧坏了,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用PWM驱动,烧的是U401或402

网友:
在换转向时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用PWM驱动,烧的是U401或402

大哥,是用PWM驱动的, PWM为17.6KHz

网友:
烧哪一个MOS

楼主:
12V短路,烧的应该是上下管!

网友B:
哥们,你应该详细说明是哪几个MOS管烧了,电机在做什么动作。
你一个“应该”,等于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应该详细说明是哪几个MOS管烧了,电机在做什么动作。
你一个“应该”,等于没回复 ...

兄弟,我只是测量12V电源短路,没有拆下来测量那个MOS管坏掉了,而且这个跟电机转动的方向也有关系,正反转会烧掉的MOS管也会不同,我是想兄弟帮忙看看图纸设计有什么问题或风险,谢谢?

网友:
可能是上臂驱动不足,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如果驱动不足加大自举电容试试

网友(2015-07-25):
加大自举电容的值试试

网友:
LL4148能用在这里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用这个吧,我在用的一直没有坏过,加上电流检测就可以了.原IC含电流检测的,可以再外面再加上。我是同时使用2个电机同步正反转的。使用IR2104控制的时候,电机在正反转的时候,一定要加上缓冲的,在软件上处理的。还有电机在正反转的瞬间电流很大,对MOS的损害比较严重,要根据电机的电流算好泄放的通路。不然就比较容易损害PMOS.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应该详细说明是哪几个MOS管烧了,电机在做什么动作。
你一个“应该”,等于没回复 ...

哥们 在吗 给个联系方式我也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