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洗板水很好用,洗板子很干净,不过这货对人什么影响

楼主(2015-05-24):
貌似我知道有腐蚀性的,不过时间长了  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对板子没啥影响,只是对塑料插接件有轻微溶解作用,毕竟洗板水就是强力有机溶剂。
对人不好那是肯定的,挥发性有机溶剂吸入人体太多肯定不是好事,偶尔用用没事,但是最好别经常用,用时候还要注意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板子没啥影响,只是对塑料插接件有轻微溶解作用,毕竟洗板水就是强力有机溶剂。
对人不好那是肯定的,挥 ...

嗯  谢谢

网友:
除了通风。对板子上有接插件、按钮的尽量不要使用,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戴口罩,在排气扇前面使用。

网友B:
酒精挺安全,但价格比洗板水贵(无水酒精),可以买个3M的面具,滤芯可能选择一般有机物防护就行吧,这个大胡子叔叔应该很懂行.

网友:
和天那水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挺安全,但价格比洗板水贵(无水酒精),可以买个3M的面具,滤芯可能选择一般有机物防护就行吧,这个大胡子叔 ...

酒精洗不干净

网友C:
十年了,我没觉得 酒精 洗不干净 线路板。

网友:
买过1瓶, 大的雪碧瓶装的,   买回来一直没用, 放一边, 结果2\3个月后 需要用了, 找出来,  结果 剩下一空瓶了, 瓶口密封很好,  可还是全辉发掉了...当时不知道塑料瓶会辉发, 早知就换瓶装了

网友:
少用为好,注意通风

网友D:
用酒精的,除非你的酒精很纯,否则做湿热实验就是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酒精的,除非你的酒精很纯,否则做湿热实验就是灾难。

请科普一下什么是湿热实验,酒精中含有的那点水分多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0-03-03):
沾到手上有没有什么影响呀。我看说明书还说有轻微导电,还要用水洗一遍再吹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十年了,我没觉得 酒精 洗不干净 线路板。

无水酒精粘到皮肤上有影响吗?使用安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水酒精粘到皮肤上有影响吗?使用安全不?

戴手套啊

网友:
2道 无水酒精+毛刷

网友:
为什么我购买的洗板水洗完之后总是黏黏的··· 总是觉得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