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中继一段时候没有连接就连不上,啥问题

楼主(2015-05-24):
用fast迷你路由器做中继,如果一直有设备在上网就没问题,如果有段时间没用,比如睡了一觉,就连不上了,像是路由器休眠了没醒来,又像是主路由IP没有分配过来。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这会是哈原因?哪里可以设置么

网友:
将上级路由的信道设置成固定信道。

网友:
如果不是因为软件设置问题,那就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或者升级下软件版本,再不行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