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788如何使用ARM的DSP LIBRARY?

楼主(2015-05-24):
想试着用LPC1788算开方,用到ARM的DSP LIBRARY。
但一加这句#include "core_cm3.h",就会飚出好多奇怪的错误。
例如,.\Core\CM3\CoreSupport\core_cm3.h(935): error:  #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请问,LPC1788要怎么使用ARM的这个库。
有具体工程可以参考吗??谢谢。

网友:
建议把CMSIS里面的文件全部替换掉,使用ARM官方最新的,LPC1788的启动文件是不是也放在CMSIS里面了,如果是的话就再添加进去。
要不老是出一些奇葩的问题。

楼主:
原来是要修改下core_cm3.h这个文件,增加#include        "LPC177x_8x.h",一些变量的类型要定义。
然后,要将arm_math.h文件里面#define __CMSIS_GENERIC ,改成#define ARM_MATH_CM3 ,因为我用的LPC1788是cortex M3。
最后,是我的测试程序,串口打印一些cos和开方的测试程序。
还有个疑问,RTT好像打印浮点数,打印不出来。
8M的工程都上传不上来,……唉。

楼主:
还有个疑问,retarget.c重定向,要怎么样才能用scanf呢??
请问有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