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内存的两张图,请大神解读一下如何?

楼主(2015-05-24):
内存的速度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U制程太老了,这个CPU性能一般,虽然是3核 单核性能跟现在的U比差,老早就停产了,比AMD 5200+强一些,内存还是DDR2的,这机太老了,不太建议继续使用

  这个内存是DDR3 1600的条子 上面写的最高频率800M
DDR(双速DRAM)同步DRAM是内存的一种,它支持数据在每个时钟周期的两个边沿进行数据传输,从而使内存芯片的数据吞吐率提高了一倍。DDR3也是同样的原理,所以说1600的实际内部工作频率是1600/2=800MHz

楼主:
看得出来,你用上了服务器了?用的4G条的内存?系统是8G还是16G?

开这个贴子的目的,只是想知道上面的FSB数据是从何得来?还有第二张图里内存的频率为何是285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得出来,你用上了服务器了?用的4G条的内存?系统是8G还是16G?

开这个贴子的目的,只是想知道上面的FSB ...

fsb是算出来的,外频*4。服务器的话,内存至少都有16g了,再讨论没什么意义 。amd的fsb是ht*5或4,看你bios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