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数字解调收音机“方面的文章~

楼主(2015-05-24):
几天前无意中看到的,是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做的一台数字解调的“数字中频收音机”。看着很不错,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看完后有没有兴趣做一台啊

网友A:
整体效果也是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效果也是惊呆了

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效果也是惊呆了

太cool了!

网友:
元件到处飞呀飞,厉害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也能做出效果,太牛逼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接口?电感线圈也超大。这个完全不懂。

网友:
我上学期完成FM的数字端的设计,但是前级的射频段没成功...

网友B:
这个还是复杂了,应该直接用高速ADC采样中频信号然后数字滤波和降频到基带,这样就不需要VCO和PLL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复杂了,应该直接用高速ADC采样中频信号然后数字滤波和降频到基带,这样就不需要VCO和PLL了。 ...

大师,那ADC的采样率得倒1GHz吧?两倍也得200多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那ADC的采样率得倒1GHz吧?两倍也得200多MHz?

带通采....

网友:
昂?似乎理解似乎不理解,求解释~~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那ADC的采样率得倒1GHz吧?两倍也得200多MHz?

我说是采“中频”信号,不是采射频。
如果ADC的模拟带宽足够的话,RF带通后直接用低采样率采也可以得到等效的中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是采“中频”信号,不是采射频。
如果ADC的模拟带宽足够的话,RF带通后直接用低采样率采也可以得到等 ...

抱歉,没看仔细,明白啦~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复杂了,应该直接用高速ADC采样中频信号然后数字滤波和降频到基带,这样就不需要VCO和PLL了。 ...

硬件复杂,软件就简单点,硬件简单,软件就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