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闭环模式下如何做速度规划

楼主(2015-05-24):
伺服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控制模式,自己做了个位置闭环了,速度规划出的位移量是位置闭环的输入,位置闭环的输出是伺服驱动器模拟量的给定值。假如速度规划1ms一次,如果给出的位移量太大,那么在这1ms的时间内,PID肯定调节不到给定的位置,这样就不满足 S=V0+1/2at^2 这个公式了,那么减速距离就不好判断了。如果给定的位移量太小,那么肯定在这1ms的时间内很快就到达给定位置了,那么在下一个1ms到来前速度就为0了。该怎么进行速度规划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位置环的输入是目标位置,输出的是速度值,速度环直接控制PWM或者速度环后面跟电流环再输出PWM。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我想自己用DSP+FPGA做个运动控制卡,使用的模拟量输出,位置闭环PID已经做好了,不过调节时间有点长,阶跃响应需要大概80~100ms的时间,PID运算是200us一次。现在打算在这个位置闭环上面再加T型曲线速度规划,周期现在是1ms一次,加速很好做,但是减速点不好判断。求大神指点,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我想自己用DSP+FPGA做个运动控制卡,使用的模拟量输出,位置闭环PID ...

您可以用我们专用运动控制ic来做运动控制卡.提供开源方案资料.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用我们专用运动控制ic来做运动控制卡.提供开源方案资料.加995971182

大哥,我板子都打烊回来了,花了那么多时间,哪能说该方案就该方案呢,最起码得先把这个测试成功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求指点!多谢了!

网友:
我是用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我想自己用DSP+FPGA做个运动控制卡,使用的模拟量输出,位置闭环PID已经做好了,不过调节时间有点长,阶跃响应需要大概80~100ms的时间,PID运算是200us一次。现在打算在这个位置闭环上面再加T型曲线速度规划,周期现在是1ms一次,加速很好做,但是减速点不好判断。求大神指点,多谢啦!

LZ能否提供加速度算法

网友:
如果轨迹规划周期是1ms, 位置控制周期是200us。那么位置指令还需要经过平滑滤波器再输入给位置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板子都打烊回来了,花了那么多时间,哪能说该方案就该方案呢,最起码得先把这个测试成功啊。您有 ...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方案不需要搞算法这块.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有做过这块的大神吗?求指点,多谢了!

网友:
估计可以用指数型加减速算法,直接数学模型输入是位置,输出是速度,做单轴时非常好用,多轴没经验

网友B:
做这种算法,感觉时间只能做参考,不能直接拿来做运算,如果直接运算会出现1/2at2有误差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种算法,感觉时间只能做参考,不能直接拿来做运算,如果直接运算会出现1/2at2有误差的现象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就是做单轴的,T型加减速比较简单所以就先选择T型加减速了,减速点用什么方法预测,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就是做单轴的,T型加减速比较简单所以就先选择T型加减速了,减速点用什么方法 ...

用这个公式,你可算出 每一个点的速度,也可以估算出下一个PID周期的速度,希望你做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公式,你可算出 每一个点的速度,也可以估算出下一个PID周期的速度,希望你做得更好:) ...

,多谢了!我再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再分析分析。

  我也想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之后也有可能会做类似的东西。希望你可以告诉我结果。今后多多交流。

网友(2016-07-28):
不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您可以用我们专用运动控制ic来做运动控制卡.提供开源方案资料.加995971182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