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FPGA图像处理?

楼主(2015-05-25):
FPGA分析图像,比如分析视频中有鸟飞过,就抓拍一张图片,并给出是几只鸟飞过了, 可以不?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首先,你的功能不具有典型的并行性,因此不能用HDL来实现,或者相当困难,只能用软核或者硬核通过C来完成;其次,对于鸟的识别以及鸟行为的识别,看你的算法的准确度了。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的算法来实现

网友:
OpenCL你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的问题用软件很容易解决,FPGA在这种情况下做算法太麻烦。。。。。。

网友:
先用c吧,实现了再想办法。

网友:
能做这东西的人基本都不来这里混了,可以做出来年薪几十个W都是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