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SPI接口的RTC?

楼主(2015-05-25):
如题,需要带有片选信号和独立的MISO及MISO信号,因为要复用SPI。
价格在5元以内。

网友A:
DS1302  一般51开发板上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302  一般51开发板上都有的

这个真的能接在SPI上吗?

网友C:
1302应该可以,要仔细看一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2应该可以,要仔细看一下时序

看过了,这个不合适。I/O模拟的SPI倒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能接在SPI上吗?

刚看了下 不能 不好意思

网友:
DS3231,不用外接晶振,用IO模拟IIC即可通讯

网友:
http://www.nxp.com/parametrics/71246/#/p=1,s=0,f=c0664c:40df8,c=,rpp=,fs=0,sc=,so=,es=

网友:
DS1302加个电阻就可以了,前提是SPI接口都是推挽输出

网友:
到 digikey 搜搜看
http://www.digikey.com/product-s ... d=0&pageSize=25

网友:
DS3234就是spi的,但价格死贵。

楼主:
已找到,NXP的PCF2123,SPI,SSOP-14封装,价格也合适。
谢谢各位!

网友D:
PCF2123 是什么价格呢?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F2123 是什么价格呢?想了解一下

Mouser网站价格:
Cut Tape
1:        $1.16
10:        $0.926
100:        $0.717
500:        $0.633
Reel
2,500:        $0.443
10,000:        View

以1K算零售价应该低于5元

网友E:
DS1302加个电阻也可以,何必用又贵又难买的PCF2123,并且NXP爱有芯片停产的习惯,很容易对一些用量少的芯片停产,这种标准SPI接口时钟用的人很少,还要当心停产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1302加个电阻也可以,何必用又贵又难买的PCF2123,并且NXP爱有芯片停产的习惯,很容易对一些用量少的芯片 ...

您说得很有道理,决定弃用PCF2123,改用DS1302。

MCU的MOSI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到DS1302的I/O脚,然后I/O直接连接到MCU的MISO脚。

这样双向数据传输就不会受到影响,嗯,按照您的经验,这个电阻在多大比较合适?DS1302的I/O脚在内部有一个下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有道理,决定弃用PCF2123,改用DS1302。

MCU的MOSI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到DS1302的I/O脚,然后I/O直 ...

2K到4.7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