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模拟量相位精度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5-25):
小弟我正在做一种测量仪器,交流电压信号采集需要用无线传输方式,而交流电流采用本地采集方式,最后要得到电压和电流夹角,传输距离200m左右,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无线模块较好,如何做才能保证电压无线传输延迟时间的稳定性?
有些迷茫,不知道如何做了,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何做才能保证电压无线传输延迟时间的稳定性?

一般的玩法是,外加GPS时间同步信号,给相位cross点打个卫星时间的邮戳,然后再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才能保证电压无线传输延迟时间的稳定性?

一般的玩法是,外加GPS时间同步信号,给相位cross点打个卫 ...

我现在是不想用GPS同步方法,考虑成本和使用便捷性问题。
另外无线传输延迟时间稳定,就可以很方便的校准了^_^

网友B:
你这种方式是不行的,无线信号的接受用中间的处理过程,很难做到同步。

楼主:
不是胡闹,很多厂家已经做出了先关产品的。我只是在考虑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式是不行的,无线信号的接受用中间的处理过程,很难做到同步。

同步精度不高,小于5%吧,^_^

网友C:
200m 拉光纤,多省事~~串口就足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 拉光纤,多省事~~串口就足够使用了。

呵呵不能拉光纤。。。。

网友D:
武汉有一家做电力监测设备的也在研究这个玩意儿
建议直接模拟信号 FM调制和解调吧 ,延时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武汉有一家做电力监测设备的也在研究这个玩意儿
建议直接模拟信号 FM调制和解调吧 ,延时能接受 ...

我看到一家用的无线MIC的收发板,传输的不是模拟信号,估计这类无线模块的传输延时比较固定。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D:
武汉有一家做电力监测设备的也在研究这个玩意儿
建议直接模拟信号 FM调制和解调吧 ,延时能接受 ...

请问这个模拟量FM调制解调的资料哪里可以查到?谢谢啊

网友:
要得到夹角,实际上只需要在电压过零点给个信号就行对吧。    就粗暴的用ook送几个脉冲行不,不保证被干扰收不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