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jlink下载自己建的工程没有办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5-05-25):
我用jlink下载自己建的工程没有办法下载程序,下载原子大哥建的UCOSiii工程可以下载,有没有那位高手可以告诉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A:
你选中的是ULINK
Utilities 那个选项里面也要设置

网友:
这个是仿真,那个“Utilites”选项里面也要选择下载工具,对应J-LINK,还需要选择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的是ULINK
Utilities 那个选项里面也要设置

按照你说的下载,又出现了一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的是ULINK
Utilities 那个选项里面也要设置

是设置这里吧,可是下载之后还是出现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们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设置这里吧,可是下载之后还是出现错误

问题解决了,谢谢你们了,还需要设置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