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_II任务划分小结

楼主(2015-05-25):
因为uCOS_II是通过在不同优先级任务之间的调度来保证实时性的,那么合理的任务划分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具体的任务划分可以参考以下:

1) 以CPU为中心,将于输入输出设备相关的功能划分为独立的任务

2) 发现关键功能将其最关键的部分剥离出来,用一个独立任务完成,剩余部分用另外一个任务实现,两者之间通过通信机制沟通。

3) 发现紧迫功能,将其最紧迫部分剥离出来,用一个独立的高优先级任务完成,剩余部分用另外一个任务实现,两者之间通过通信机制沟通。

4) 对于既关键又紧迫的功能,按紧迫功能处理。

5) 将消耗机时较多的数据处理功能划分出来,封装为低优先级任务。

6) 将关系密切的若干功能组合成为一个任务,达到功能聚合的效果。

7) 将由相同触发的若干功能任务组合为一个任务,从而免除事件分发机制。

8) 将运行周期相同的任务组合为一个任务,从而免除时间事件分发机制。

9) 将若干顺序执行的功能组合为一个任务,从而免除同步接力通信的麻烦。

楼主:
先要将 你的功能模块抽象化来分配你的任务,然后对每个任务具体化来写任务程序。当然也需要考虑实时性

楼主:
任务的划分原则一般就是按功能
高内聚低耦合是编程的基本原则

网友:
我举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请楼主帮分析下

设备采集开关量,模拟量,并在显示屏上显示, 同时又要将数据保存到flash中,该设备可以通过串口查询记录的采集值和通过显示屏和按键修改采集参数。

这个例子任务怎么划分好?

网友:
顶四楼,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顶起,看LZ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不就是周老师书上的原文吗?

网友(2015-07-03):
总结得很好,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周老师书上的原文吗?

这就是啊;你眼晴还是蛮犀利的;

网友(2015-08-05):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的设备一天只唤醒一次发送信息 其他时间都想让芯片睡觉 任务该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