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加工这几样难度大不大,费用要多少

楼主(2015-05-25):
帖子链接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2017225.html
如果做这几样东西一套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每批拿20套又是多少钱

网友A:
如果纯粹铣加工,好像都是正反面加工。多和加工厂沟通,内部不牵涉外观的,可以做弱化处理,降低加工量。找手板厂做可能会好些,他们肯定会接这活。但价格,1k一套,很有可能会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纯粹铣加工,好像都是正反面加工。多和加工厂沟通,内部不牵涉外观的,可以做弱化处理,降低加工量。找 ...

如果加上阳极氧化呢

网友B:
用钢材是为了散热吗?

网友:
即便做出来 ,也会很大,现在itx的主板和mac的相比还是太大。

网友:
估计单套可能几千了,有图纸吗?直接淘宝找店家询价好了

网友C:
   感觉好像mac pro,垃圾桶那个造型。

网友:
看了楼主的链接,果然是垃圾桶结构的mac pro.
我对机械不懂,但是看这个异型结构,估计加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像mac pro,垃圾桶那个造型。

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像mac pro,垃圾桶那个造型。

垃圾桶是 冲压出来的,小量只能CNC

网友:
  楼主是diy吗?我在淘宝上看到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

网友D:
光那个帽子一样的件,估计不会低于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那个帽子一样的件,估计不会低于3000。

不至于吧,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这么贵!!!!

我们前阵子找人加个一个圆盘,平面上加工齿痕,3000  一个。
你这个图也挺费加工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上阳极氧化呢

一般是包含氧化费用的,除非氧化有特殊要求。如果是本色氧化,或者常见颜色,基本不另外报价。会先喷砂,要注意,会降低精度,一般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钢材是为了散热吗?

像  铝  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那个帽子一样的件,估计不会低于3000。

不会那么贵,特别是20套。那个帽子,精雕机很适合干。不难的。

网友:
LS的,精雕机也未必干的了这个,首先工件有这么大,大工作面的精雕机还能有这精度?还是得CNC干.
再说了,虽然感觉铝是比较软,但是铝会粘刀,主轴转速高不起来,进给一样很慢,数控主要就是按时间收钱.
那个盖子,这么复杂的东西从开粗到精加工,工序不会太少,起码换4把刀,而且两面都要加工,重复装夹的话精度很保证的,对刀也要时间的.
其实最难搞的是那个桶,原厂绝壁冲压或者焊接出来的,这东西常规做只能上车床,拿成型刀给掏空了,简直丧心病狂...

网友E:
上图的工件除了那个筒应该是洗出来的。这样做,小批量基本无解的,成本不是一般的高。那个筒原版的是挤压成型的。如果找不到公版,打算做东西卖的话,基本可放弃。

网友:
像这样的造型,如果有量的话开锌合金压铸模就可以做。机加工出来的话,费用高到吓死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图的工件除了那个筒应该是洗出来的。这样做,小批量基本无解的,成本不是一般的高。那个筒原版的是挤压成 ...

那个盖子很像锌合金或铝合金压压铸件。除了样版,产品几乎没有人采用机加的方法。

网友:
最便宜方案应该是开模注铝胚,再数控机床精加工,圆筒直接上车床
做样品那是天价了,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G:
大家都在抄苹果的垃圾桶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盖子很像锌合金或铝合金压压铸件。除了样版,产品几乎没有人采用机加的方法。 ...

说的极对啊,盖子和面板用压铸然后配合少量机加工。批量生产这样比较靠谱的。压铸的话,如果定制,我这边行情是最少1000件。少了就是付模具费厂家也不做。。。楼主只要20个一次。基本无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在抄苹果的垃圾桶电脑。

你还在哪看过,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