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erb文件上将孔处理成钢网上不开孔

楼主(2015-05-25):
请教大家,我需要在gerb文件上将某些multilayer孔处理成钢网上不开孔,软件cam350怎样操作啊?

网友:
直接取锡膏层文件,应该直接就能用了
或者取阻焊层文件,通常阻焊层默认已经镜象过了,把不开孔位置的图形删除就行。

网友:
把不需要开孔的图形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删除焊盘或下单备注都可以的。

网友:
multilayer孔正常钢网上就是不开孔的吧,

你不用做任何操作就行。

网友A:
谁的过孔在钢网上开孔,让我见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的过孔在钢网上开孔,让我见识下?

哈哈,me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