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TP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调试软件

楼主(2015-05-25):
嵌入式MCU中要实现SNTP功能,SNTP服务器端  有没有好用的调试软件?

网友A:
不得不说楼主很幸运,哈哈哈哈,恰巧前段时间调试SNTP,找了各种SNTP服务端,各种不好使,无意中发现了tftpd这个最常用的小软件,竟然自带SNTP服务,简单实用。
开之前记得先把windows的时间服务停掉(xp下是time……,win7下是sntp)。附上另外一个sntp客户端,记住客户端不要和服务端在同一电脑上运行。

另外,tftpd32默认是不开启sntp的,需要管理员运行该软件然后点设置,勾上后重新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楼主很幸运,哈哈哈哈,恰巧前段时间调试SNTP,找了各种SNTP服务端,各种不好使,无意中发现了tftp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楼主很幸运,哈哈哈哈,恰巧前段时间调试SNTP,找了各种SNTP服务端,各种不好使,无意中发现了tftp ...

我用TFTP测试,算出来的毫秒数都为0

TFTP发送的时间:38:22.878
TFTP发送的数据:1C 0A 0A 00 00 00 10 00 00 00 80 00 C0 A8 0B B5 D9 11 7C AE 00 00 11 1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9 11 7C AE
00 00 11 1F
D9 11 7C AE
00 00 11 1F

TFTP发送的时间:52:35.513
TFTP发送的数据:1C 0A 0A 00 00 00 10 00 00 00 80 00 C0 A8 0B B5 D9 11 80 03 00 00 27 5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D9 11 80 03
00 00 27 53
D9 11 80 03
00 00 27 53

毫秒算法:
    NTP_FRACTIONAL_TO_MS = (((double)1000.0)/0xFFFFFFFF);
        wMilliseconds =  (u16_t) ((((double) dwFractional) * NTP_FRACTIONAL_TO_MS) + 0.5);

网友:
sntp刚刚要用

网友(2015-07-10):
非常感谢!!!刚好用上

网友:
什么应用要用到sntp

网友(2016-11-05):
Automachron,很好用的NTP客户端,可以看到NTP包的内容。

网友(2021-03-31):
谢谢了,正好想搭建NTP服务器测试设备的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