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错,实在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5-05-26):
keil4偶尔报错,几分钟后就好了,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

网友A:
keil5.14:http://pan.baidu.com/s/1pJOIDy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5.14:http://pan.baidu.com/s/1pJOIDyN

楼主是for C51的,你这个是for arm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for C51的,你这个是for arm的吧

弄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是WIN7或WIN8的权限问题吧。用管理元权限打开。或者软件图标右键,属性,安全,选择USERS,编辑,完全控制权。确定。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WIN7或WIN8的权限问题吧。用管理元权限打开。或者软件图标右键,属性,安全,选择USERS,编辑,完全控制 ...

改过了,还是不行,不知和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不行,不知和噶

你是从其他机器复制过来的么?是的话重新创建一下工程和文件应该就可以了。反正WIN8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从其他机器复制过来的么?是的话重新创建一下工程和文件应该就可以了。反正WIN8有这毛病 ...

我不是从其他机器复制的,是本机复制。
我的也是win8
现在是过五分钟就可以用

楼主:
尚未解决,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