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imx6+andoid4.X上用usb摄像头的资料

楼主(2015-05-26):
由于imx6的主板在仪器内部的机箱里面,摄像头要通过引线到机器顶部拍摄工作区进行图像识别,

一个摄像头引线长60cm左右,另一个摄像头引线可能长达1米左右,

TTL 电平的camif接口的摄像头的引线好像不能满足长度要求吧。

希望找找安卓上用usb摄像头的资料,

另外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希望能帮忙提供参考。

摄像头拍照分辨率期望300W像素。

目前正在用天嵌 E9电脑配套的ov3640摄像头调试图像识别软件。

网友:
最近刚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据我了解使用UVC的USB摄像头就行,而且你需要确认你的安卓的内核是否把这部分的驱动编译进去。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
主要是内核部分的配置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