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era cyclone 系列FPGA推荐

楼主(2015-05-26):
之前用的是CYCLONE II ep25t114 和EP2C8T114 ,但是EP2C8T114 现在不好卖了,价格还贵。
本人没有过CYCLONE II 以后的系列,不能决断,请朋友帮助。
想请问用过CYCLONE 后续系列的朋友,给推荐个资源和EP2C5/8相当的,好买,价格实惠的型号。

网友:
用IV的吧。

网友:
EP4CE6E22C8N,现在是主流低端,比较便宜

网友:
估计开发用最新的,到产品化后,芯片的出货量已经很大,价格已经降下来

网友A:
ep2c8的价格比ep4ce15的价格还贵
型号转换问题不大,只是板子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就是了。
1.ep4的qfp封装肚子上有个焊盘,一定得接地
2.ep4比ep2多了个2.5V的电源,不管用不用pll,都得接。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资源,ep4比ep2还多不少。
能够替代ep2c8的型号,ep4ce10吧,比ep2便宜,资源还多。

网友B:
EP4CE6E22C8N,貌似才1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2c8的价格比ep4ce15的价格还贵
型号转换问题不大,只是板子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就是了。
1.ep4的qfp ...

谢谢,将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P4CE6E22C8N,貌似才18块钱

哪有卖,价格这么好。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卖,价格这么好。给个联系方式

批量的是这个价,朋友公司买过

网友:
EP2C8T114不好买了?楼主一般在哪里买的?taobao上的靠谱吗?

网友:
是EP2C8T144吧,好买啊,我去年底刚买的

网友:
建议现在都上cyclone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