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pcb的切边上方一个0805的led灯, 怎么画?

楼主(2015-05-26):
有一块放在类似U盘的外壳中的PCB, 外壳尾部是透明的. 所以想在pcb的切边上(就是pcb的厚)上放置一个能焊一个0805led灯的焊盘, 不知道怎么画, 谁能传授下? 另外这样的板嘉立创给做吗? 不给做的话, 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吗?

网友:
有侧发光的led

网友A:
槽孔再+无铜孔

楼主:
立创商城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孔再+无铜孔

不会弄啊,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没找到

亿光led

网友:
放2个通孔焊盘,用Keepout层从中间切过,一半焊盘内部会留铜!

网友B:
像这样的,我打样的时候没说啥邮票孔,不是在jlc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我打样的时候没说啥邮票孔,不是在jlc打的。

恩,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这个半孔工艺要另收费的吧,好像。还是用侧发光的LED比较好。

网友:
在板子上下两层的边缘放放置一个焊盘不行吗。

网友C:
综合考虑,侧发光LED最简单,最廉价。 否则,做半孔工艺太贵;不做半孔工艺焊盘容易掉。 最恶心的是,批量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考虑,侧发光LED最简单,最廉价。 否则,做半孔工艺太贵;不做半孔工艺焊盘容易掉。 最恶心的是,批量 ...

哈哈, 我综合以上楼层决定用普通焊盘, 普通led倒着焊, 毕竟没有量的东西, 一年估计就2-3百个.

网友:
拆过一个usb蓝牙就是用侧发光的led,如二楼所说。如果像你那么弄,是不是用半孔工艺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侧面发光的LED就可以了.贴片侧面发光

网友:
  直接买侧面发光的led,我用过,你这样搞焊盘容易脱落。

网友:
LED反着焊,LED上的焊盘很容易脱落

网友:
用侧发光LED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