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电动汽车充电桩都使用哪些操作系统?

楼主(2015-05-26):
Android操作系统或者linux系统?

网友A:
linux最多吧?这东西好搞

网友B:
会不会哪一天用单片机点亮一个闪烁的LED,也要弄个操作系统?

网友:
我们使用LINUX + QT, 下一步准备用Android,界面开发会简单许多。多媒体添加也比较容易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是在纠结,我做硬件的,对系统不太了解,公司领导又让我决定。这两个系统那个好做点?安卓好用但是会不会不好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哪一天用单片机点亮一个闪烁的LED,也要弄个操作系统?

不会,因为没有必要。需不需要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这种人机交互的设备做系统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最多吧?这东西好搞

有些客户觉得安卓好用,估计是用惯手机操作的原因吧。

网友C:
做充电桩吗?多少V多少A的设备呢?给电动汽车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充电桩吗?多少V多少A的设备呢?给电动汽车用的吧

是的,目前交流的我做220V 8A/16A/32A和380V 16A/32A。

网友A:
这东西说简单就随便做,但是从可靠性、安全性考虑的话Linux最好,而且涉及安全都是重要的!

网友D:
晕,动不动就是操作系统!没有任何系统的,我08年开始做 充电桩!你那交流桩那么简单的东西你上个系统干嘛?

网友E:
充电桩要操作系统干什么,感觉像是买椟还珠

网友F:
交流桩太简单了,直流桩还是上系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桩太简单了,直流桩还是上系统的好

交流、直流都需要收费和操作,既然有收费和操作加入人机界面和操作系统也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桩要操作系统干什么,感觉像是买椟还珠

您应该不再这个圈内吧?去看看都是怎么做的吧?不说国外的,就看看国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说简单就随便做,但是从可靠性、安全性考虑的话Linux最好,而且涉及安全都是重要的! ...

感谢指教。您做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动不动就是操作系统!没有任何系统的,我08年开始做 充电桩!你那交流桩那么简单的东西你上个系统干嘛? ...

早期是没有这些连显示屏也没有,就是3个指示灯。现在产品如果还是那个状态,那怎么发展?现在交流桩内WIFI、3G/4G都有,会将桩内所有数据发送到服务器,APP会调取服务器数据所示知道充电桩状态。看看国外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交流充电桩?为什么我们的思维就不能拓展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期是没有这些连显示屏也没有,就是3个指示灯。现在产品如果还是那个状态,那怎么发展?现在交流桩内WIF ...

见识少,不怪你!我们当时的充电桩GPRS、语音、八寸大彩屏、RFID,指纹标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见识少,不怪你!我们当时的充电桩GPRS、语音、八寸大彩屏、RFID,指纹标配! ...

其实也不怪楼主,现在上系统是趋势,否则怎么体现“高大上”呢?

网友:
需不需要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上了操作系统,就能说是“智能充电桩”了

网友:
有一个标准叫OCPP,是充电桩与服务器交互的协议, http://www.openchargealliance.org/?q=node/5, 充电桩需要用webservice接口访问服务器。如果没有操作系统,实现还是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识少,不怪你!我们当时的充电桩GPRS、语音、八寸大彩屏、RFID,指纹标配! ...

是的,这些很多充电桩都具备的,以前的简易充电是要被淘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怪楼主,现在上系统是趋势,否则怎么体现“高大上”呢?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不止是国外做成这样,国内也是很多这么做的,你不跟上趋势,那注定你的产品要被淘汰了。

网友:
我们之前用的是ucos,用的还可以

网友:
现在是吹牛逼时代,产品不吹,真没人关注

网友:
充电桩多的话,就要注意谐波方面的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动不动就是操作系统!没有任何系统的,我08年开始做 充电桩!你那交流桩那么简单的东西你上个系统干嘛? ...

求问,交流充电桩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计量下?没有什么控制之类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
现在充电桩好像安卓和

网友:
安卓和linux还是比较少的,收费标准还没有下来,国内的后台管理就普天做的比较好一些,后期主流应该是ocpp协议,充电桩硬件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网友(2016-03-02):
后面加的都是监控部分,如人机界面、刷卡收费、后台通讯等,最后也是做成用油卡加汽油一样的。

网友:
有GUI OS的设备是最不稳定的。。

在我的项目中。能不用这两个东西。就尽量不用。

网友(2016-06-03):
看你们这么多做充电桩的,我在路上发现的充电桩也比较少啊

网友(2016-12-12):
现在做监控的还是linux多些

网友:
充电桩好少 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