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14580的DCDC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5-26):
请问这个2.2uH电感的额定电流应该选择多少?手册里没有标明,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
你也在做DA14580?帮你顶一下
硬件?你写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在做DA14580?帮你顶一下
硬件?你写软件么?

硬件,正想学软件。。。

网友(2015-08-11):
不是写了最大10mA吗,手册都没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