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E系列抗干扰如何?

楼主(2015-05-26):
之前用STM8S207C8 做了个产品,小批生产出了各种莫名奇妙的问题,复位,死机,跑飞,不定时间的。
后面网是查了发现同样的问题出在好多人身上,大部份说的是外部晶振问题,
后来改成了内部RC时钟,串口通信波特率降为9600bps,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现在做低二次批量,想到了前次出现的情况,心有顾虑,打算换个CPU,初步看中了MKE02Z32VLD2资源与之相防,能满足我的要求,

然,没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请用过的帮忙说下Kinetis E系列抗干扰如何?

应用中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谢谢?

网友:
Kinetis系列是5V的单片机,更抗干扰。
可以去下载一个对应型号的手册看一下。

楼主:
STM8S207C8 也是采用5V供电的

网友:
Kinetis E系列器件是业界最具扩展能力的ARM® Cortex-M0+ MCU/单片机产品。Kinetis E系列产品可在复杂电气噪声环境和要求高可靠性的应用中保持高稳定性,而且有丰富的存储器、外设和产品包可供选择。它们具有通用的外设和引脚数量,使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实现相同MCU/单片机系列内或多个MCU/单片机系列间的迁移,以利用更多存储器或特性集成。这种可扩展性使开发人员能够在Kinetis E系列上实现其终端产品平台的标准化,最大程度地提高硬件和软件的再利用,并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网友:
楼主具体可以看看KE系列的扫盲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668-1-1.html

网友:
KE这颗芯片很好,而且又是5V供电的,移到你现在的5V系统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成本啊,看量吧

楼主:
MKE02Z32VLD2     1K价格大概多少人民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MKE02Z32VLD2     1K价格大概多少人民币

官网报价: 10000 @ CNY6.02 each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ic_Tab#MKE02Z32VLD2
实际价钱你可以和代理商谈,量多会便宜些。

网友A:
抗干扰性应该会比STM8好,只是技术资料没有STM8完善,开发中会遇到些问题解决起来比较慢!
1K的价格大概每片七八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性应该会比STM8好,只是技术资料没有STM8完善,开发中会遇到些问题解决起来比较慢!
1K的价格大概每 ...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提问,我们会尽快帮忙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提问,我们会尽快帮忙解答。

有发过,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没解决好,试了好久自己解决好了~
今天上论坛是想来结贴的,各位可以关注下这一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6992-1-1.html,稍后来写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发过,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没解决好,试了好久自己解决好了~
今天上论坛是想来结贴的,各位可以关注下这一 ...

楼主的习惯很好。
刚看了你的帖子,那个月我不在这个论坛。
那边也有很多的网友给了你建议,是否是和其他的中断有关,主要先要找到问题所在才好进一步解决问题。
后面期待你的解决答案揭晓。

楼主:
Kinetis 的IAR库哪里有得下载。工程怎么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netis 的IAR库哪里有得下载。工程怎么建啊。

KE02有专门的驱动例程可供你参考,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nt_pageType=product
里面有IAR工程,你可以直接打开参考。

网友:
账号好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02有专门的驱动例程可供你参考,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download/license.jsp?co ...

连接打不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打不开呢。

是登陆界面吗?
你要登陆,或者你自己直接进入KE02的界面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mmary.jsp?code=KE02
点击购买。

楼主:
奇怪,我怎么
http://www.freescale.com/
都打不开了,其余网站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登陆界面吗?
你要登陆,或者你自己直接进入KE02的界面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 ...

官网打不开,如果文件不大,能不能帮我传到这上面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STM8用外部晶振就是这样,你试着将STM8的晶振外壳接地试试,抗干扰应该会好很多,好多汽车级的产品都在用STM8,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不堪。
不过Kinent E系列单片机抗干扰能力那当然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