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inetis ADC的”腔调“

楼主(2015-05-26):
Kinetis ADC的”腔调“

Kinetis ADC 模块内部集成了比较器,具有小于、大于、等于、范围内、范围外和可编程值的自动比较中断特性。举例来说,你需要ADC识别出大小在2~2.5v之间的信号,采用ADC这个特性,ADC模块就会一直监测输入信号的大小而不占用MCU运行资源,从而使得MCU可以进行其它任务的处理,还有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可以通过ADC监测输入信号大小,当符合条件的信号被采样后,触发中断请求来唤醒MCU,这样就可以节省MCU功耗。想了解更多的ADC 模块采样结果比较功能应用,请下载分享的文档。

楼主:
如有疑问,欢迎留贴讨论!

网友:
挺智能的的工作方式,但是ADC检测电压然后唤醒CPU,ADC可以自己工作而不需要CPU参与么?

网友:
这个“腔调”真心不错啊

网友:
这个Feature真贴心

网友A:
要求SPI速率能24M,DMA,带AD,串口1到两个,飞思卡尔KL系列哪一型号出货量较大,比较容易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SPI速率能24M,DMA,带AD,串口1到两个,飞思卡尔KL系列哪一型号出货量较大,比较容易买? ...

K64应该满足的

网友:
KL系列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要低功耗。。。

网友:
KL64可以 感谢 学习了

网友:
下来学习学习。谢谢分亨。

网友(2015-11-12):
这种工作方式下,功耗会增加多少呢?KL1X系列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