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急24小时、48小时与正常打样的工艺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5-05-26):
嘉立创准时率高,快板也便宜,在嘉立创打了不少快板。但是有同事说快板会跳过部分工艺,导致板子质量下降,能不打快板尽量不打。
嘉立创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快板与普通板的区别吗?

网友A:
跟正常交期的工艺没任何的区别。
不同的就是:加急板在各个工序的生产过程中,都是优先处理的,其他交期的板子要跟他们让路。
好比救护车在路上跑,其他车都要让路,所以救护车就很快到了。但是,要走的路,并没有少。

网友B:
我记得是接受订单之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的。而不是多掏了200块就会在24小时之内收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正常交期的工艺没任何的区别。
不同的就是:加急板在各个工序的生产过程中,都是优先处理的,其他交期的板 ...

如果工艺一样,以后就可以放心打快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接受订单之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的。而不是多掏了200块就会在24小时之内收到板子,,, ...

不知道是不是快板的缘故,今天投的板子审核超快,文件交上去两三分钟内就收到短信提示付款。
当然平时正常板的审核时间也很快,十来分钟的样子。

24小时再加半天的顺丰(同为广东),这个时间很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快板的缘故,今天投的板子审核超快,文件交上去两三分钟内就收到短信提示付款。
当然平时正 ...

有时候不是这样的,过了很久才审核。最保险的是等JLC确定以后再估算时间,不过就算他们拖也不会超过12个小时

网友C:
我试过快板,这方面吐槽一下,上次我洗的快板流程完全和一般板一样,最快也是六点后才做,你早上给都没用,他不是一拿到就做,做完大概后天,再等个快递,其实跟一般时间差异不大,这是那时候的经历,现在不知如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快板,这方面吐槽一下,上次我洗的快板流程完全和一般板一样,最快也是六点后才做,你早上给都没用,他不 ...

我比你还惨,时间要求很高,就在华强bei处选了 24H 加急,算上物流,48H 能到,我还有 24H 可以处理,能赶上周期,可他喵的从接单开始到加工,到最后出厂,已经成了 72H,妥妥地完美地彻底地破坏了我的计划,差点没疯,投诉了毛也没理。

网友:
参观过 PCB 厂,打样板和批量交货板已经是有区别的了,打样的板一些工序确实会缩减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快板的缘故,今天投的板子审核超快,文件交上去两三分钟内就收到短信提示付款。
当然平时正 ...

审核时间这个看订单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接受订单之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的。而不是多掏了200块就会在24小时之内收到板子,,, ...

那应该是了,路上时间一般都会超过24小时了

网友:
通知你付款并不等于你付款完马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还惨,时间要求很高,就在华强bei处选了 24H 加急,算上物流,48H 能到,我还有 24H 可以处理,能 ...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迅速地再投一版到别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