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对铁路铁轨有研究的 ??

楼主(2015-05-26):
有没有谁对铁路铁轨有研究的 ??

主要就是铁轨与温度之间的变化情况 ,铁轨的变形情况?

比如同规格的铁轨钢材,再不同的温度下,变形情况 ??

温度比如+25度,+50度,0度,-10度,-25度,-50度,钢材的变形情况又是如何的 ??

还有刚才的硬度 ?

网友:
我猜没人会有研究,坐等楼下。

网友:
这个检索下论文看看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有,我知道它会热涨冷缩。

网友:
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吗?

网友:
你想研究无缝铁路是如何处理热胀冷缩问题的?
我在书店看过,没看明白,好像是强力约束固定

网友:
本人专业是轨道交通车辆,可惜不是轨道专业,帮不上!

网友A:
听个报道说是靠钢材的强度,难道是靠钢材的强度硬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个报道说是靠钢材的强度,难道是靠钢材的强度硬撑?

与温度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比如同规格的铁轨钢材,再不同的温度下,变形情况 ??

温度比如+25度,+50度,0度,-10度,-25度,-50度,钢材的变形情况又是如何的 ??

还有刚才的硬度 ?

网友:
这个只能检索论文了。

网友B:
铁轨每米每度变化约  1丝
铁路行业默认铁轨的线膨胀系数是 11.5*10-6 /℃  具体数据可以在   JJG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  中 不确定度分析  检定器线膨胀系数中查找到

铁路行业很对标准相互之间的数据吻合情况不好   有很多具体的参数没有明确指出  而是侧面描述的

网友B:
查了一下书  《轨道工程》  给出了钢轨的具体型号和成分

你需要根据成分和型号  在查找 钢材的物性表   即可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书  《轨道工程》  给出了钢轨的具体型号和成分

你需要根据成分和型号  在查找 钢材的物性表  ...

拜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摸

注意影响,论坛内严禁搞基

网友:
你应该找材料学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书  《轨道工程》  给出了钢轨的具体型号和成分

你需要根据成分和型号  在查找 钢材的物性表  ...

我去,坛子内什么人物都有

网友:
万能的坛,什么人都有,还是专业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能找到答案... 碉堡了

网友:
真实个万能的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轨每米每度变化约  1丝
铁路行业默认铁轨的线膨胀系数是 11.5*10-6 /℃  具体数据可以在   JJG标准轨距 ...

非常感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书  《轨道工程》  给出了钢轨的具体型号和成分

你需要根据成分和型号  在查找 钢材的物性表  ...

这个不是一般的感谢了,而是灰常灰常的感谢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一般的感谢了,而是灰常灰常的感谢了哦,

   客气了

网友B:
表2-5  拍的不是很清楚   普通列车铁轨  你可以按照60轨查询  常用的钢轨牌号有U74、U71Mn、PD2  这些都是能查到物性表的

网友:
牛逼,牛人多,涨姿势!

网友:
得 铁路系统内的,出来说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2-5  拍的不是很清楚   普通列车铁轨  你可以按照60轨查询  常用的钢轨牌号有U74、U71Mn、PD2  这些都是 ...

好的,你有没有搞这方面的产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有没有搞这方面的产品啊

我是做轨距尺的

网友D:
呵呵。我也做过。可惜没批量。

网友:
万能的坛子,万能的大神啊

网友E:
原来的公司有铁路专运线,有很多配件,轨道,枕木等,他们说那轨道材料是锰钢,高耐磨。我用报废轨道做栏杆立柱,普通焊条极难焊接,就是焊上了也很脆,一碰就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公司有铁路专运线,有很多配件,轨道,枕木等,他们说那轨道材料是锰钢,高耐磨。我用报废轨道做栏杆 ...

哦,这个行业的学问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做过。可惜没批量。

哦,这个行业的学问很深啊

楼主:
牛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份啊,邮箱:shewang131@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公司有铁路专运线,有很多配件,轨道,枕木等,他们说那轨道材料是锰钢,高耐磨。我用报废轨道做栏杆 ...

报废的铁轨用来锁自行车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做过。可惜没批量。

同道中人~   兄弟是哪里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份啊,邮箱:

先谢谢了

你指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道中人~   兄弟是哪里人?

我以前是武汉铁路科研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这个行业的学问很深啊

日本有。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有。价格不菲。

牛人啦,终于找到了一个老乡啦 ,我是孝感的,不过现在在深圳混饭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人啦,终于找到了一个老乡啦 ,我是孝感的,不过现在在深圳混饭吃

半个老乡,我老家北方的,毕业分配到武汉。
呵呵。现在离开武汉了。
很怀念武汉小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是武汉铁路科研所的。

铁路科研所类似单位   待遇怎么样啊?

网友:
问工务段的,或者搜索学位论文

网友:
楼上很多专业人士啊,应该和材质关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路科研所类似单位   待遇怎么样啊?

以前不行,现在在武汉年薪10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路科研所类似单位   待遇怎么样啊?

以前不行,现在在武汉年薪10万了。
还能分大房子。。。
低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行,现在在武汉年薪10万了。
还能分大房子。。。
低价的。

铁路系统里面待遇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很羡慕能混到内部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铁路系统里面待遇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很羡慕能混到内部去的

以前工资不高,我出来了。
分了一套小房子。
现在都分大房子了。
前两年回去和同事喝酒聊天。都过得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工资不高,我出来了。
分了一套小房子。
现在都分大房子了。

随着高铁的建设  各大铁路局都有不少科技项目  钱就不用说了    能出来产品的  就更牛了

高铁其实砸了不少钱

网友:
听说压铁轨的垫片是竹子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随着高铁的建设  各大铁路局都有不少科技项目  钱就不用说了    能出来产品的  就更牛了

高铁其实砸了不 ...

铁路一直不差钱。
以前一个车辆段车间主任,每年手里支配上亿的钱。
那帮工人见了车间主任,怕的很,出去都围着主任转。
我和他们喝过酒,合作项目。
去了二十多人,和黑社会一样。呵呵。
主任说啥就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路一直不差钱。
以前一个车辆段车间主任,每年手里支配上亿的钱。
那帮工人见了车间主任,怕的很,出去 ...

我见过这些人基本都是转业军人    从工人到工区到车间   基本都是从部队下来的
即使是普通工人  待遇也特别好

网友:
铁路养老好地方。
怀念。。。
呵呵呵。

网友:
我刚毕业去的钢铁厂有一个车间就是用废弃的轨道做工具(热轧)
话说其实ic封装的金属花盘特性也是超级好的 大家不是经常几百度的焊吗!就是几乎不变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公司有铁路专运线,有很多配件,轨道,枕木等,他们说那轨道材料是锰钢,高耐磨。我用报废轨道做栏杆 ...

你没试过铝热剂?科创论坛上一帮人玩这个。不过普遍反映助燃的氯酸铵还是高氯酸铵,太危险

网友:
虽然对铁轨没有研究,但去过生产轨枕生产线

网友:
这两年新闻联播记得说了一个专业焊钢轨接头的老师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个老乡,我老家北方的,毕业分配到武汉。
呵呵。现在离开武汉了。
很怀念武汉小吃。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