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GSM和GPS天线

楼主(2015-05-26):
如题,没用过天线,求推荐一下GSM和GPS的天线,体积小的,GPS是有源天线,GSM无源的。麻烦大家给推荐下~

楼主:
顶起,别沉了啊

网友A:
最近在学习中兴MG2639 模块
我这算广告吗?

GPS功能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学习中兴MG2639 模块
我这算广告吗?

有天线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天线推荐吗?

就是普通的吸盘天线吧?我对天线方面了解不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吸盘天线吧?我对天线方面了解不深

那个太大,我想要的是能放到设备里的,四四方方的那种。

网友:
四方的有一种一个方盘的。广和通原来有。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我这有,www.cirocomm.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www.cirocomm.com.tw

太大咯,有小的吗?方形的,20mm*20mm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www.cirocomm.com.tw

蓝牙天线倒是有合适,在哪买?

网友B:
GPS一般25*25和18*18最通用。

网友C:
gps的有  gsm的估计没有那么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一般25*25和18*18最通用。

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的有  gsm的估计没有那么小的吧

应该也有,我拆过360的儿童卫士,里面的天线都很小

网友B:
GPS天线 一般通用的是陶瓷的(极化),也有FPC(线性),就效果来说,陶瓷的最好,尺寸通用的为18×18×4和25×25×4.

GSM和BT天线,各种形式的都有,具体是根据整机ID有关系的。

楼主:
看图挺全,不知道价格

楼主(2015-07-09):
引用 网友B:
GPS天线 一般通用的是陶瓷的(极化),也有FPC(线性),就效果来说,陶瓷的最好,尺寸通用的为18×18×4和25 ...

你好,你是太盟的代理吗?我现在想买天线,你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太盟的代理吗?我现在想买天线,你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marte@foxmail.com

地址在:深圳天安数码城(太盟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