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键盘进水为什么会坏?

楼主(2015-05-26):
笔记本键盘进水了,没去理他,第一天还用着好好的,第二天有两个键失灵,,第三天这两个键自己好了,,现在数字键全挂了,想想等几天还会自己好过来,已经一个星期了,好不了 了,, ,拆开看貌似没啥电路额,,,怎么会坏了,,,

网友A:
薄膜电路,有水慢慢腐蚀断了,楼主你的金牌会员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电路,有水慢慢腐蚀断了,楼主你的金牌会员咋来的。。。

纯净水来的,也能腐蚀?那么脆弱?我以为里面有IC什么的,,,看着没有,,,

网友B:
thinkpad如果有放泼溅功能的才可以的,否则该坏的还是要坏的

网友:
还是换个键盘吧,几十块钱应该差不多
或者死者当活马医,你把脸盆里面盛满二锅头,放进键盘使劲涮, 晾干后说不定能满血复活哦

网友:
会坏。我就这么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如果有放泼溅功能的才可以的,否则该坏的还是要坏的

这是什么技能?我以为底部有漏水孔的都是防泼溅,,,,不是么

网友:
我的X220 换过3个键盘了,NND,每次都是用湿纸巾擦过,就挂了。

网友C:
我很好奇楼主是不是程序员啊??还有你的金牌会员时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楼主是不是程序员啊??还有你的金牌会员时怎么来的?

不用怀疑,,,,只是太过相信thinkpad的品质罢了,,,,映象中有个测试画面是往键盘上倒咖啡,,,,
PS:我是电工,,,,,

网友:
thinkpad底部不是有出水孔,是防有水进去的吧?这功能没用?
PS 我的Thinkpad没试过。。。

网友:
通常水平放是不行的,出水口位置决定,我的t60键盘拆下来水洗过,吹干后正常使用

网友:
有什么键盘是进水也不会坏的?

网友:
Thinkpad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了,

网友:
不止THINKPAD键盘会坏   其它的键盘进水也会坏哦

网友:
Dell的也不行,我的就搞坏过,拆开看了里面就二块塑料片,到底是为什么坏的?不懂

网友:
我的也坏过 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技能?我以为底部有漏水孔的都是防泼溅,,,,不是么

那个不是音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只是太过相信thinkpad的品质罢了,,,,映象中有个测试画面是往键盘上倒咖啡,,,,{: ...

那是以前了,现在的你还敢那么试,胆子还真大!不过换个键盘也不贵。

网友:
我的小黑t430什么东西都泼过,,4年了,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只是太过相信thinkpad的品质罢了,,,,映象中有个测试画面是往键盘上倒咖啡,,,,{: ...

我的笔记本也是咖啡费洒在上面了,现在这个本子发热的很,每次开机都有碳烤咖啡的味道,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净水来的,也能腐蚀?那么脆弱?我以为里面有IC什么的,,,看着没有,,, ...

键盘里面很脏,纯净水进去就不纯净了。

网友(2015-08-24):
想知道什么键盘进水不会坏?

网友:
50买一个防水飞燕吧,让你满足水洗的快感。有的键盘可以浸泡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