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ST-LINK V2上的CMSIS-DAP支持虚拟串口

楼主(2015-05-26):
发ST-LINK V2上的CMSIS-DAP支持虚拟串口,

暂时基本OK,主要在MDK下支持较好,IAR里面支持不行,速度太慢,作为一个测试玩的东东吧,

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

楼主:
这个是在ST-LINKV2上面的固件,我就在自己山寨的ST-LINKV2板上试的,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A:
在swd状态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wd状态下能用吗?

能用,搜网上的贴

网友B(2015-07-30):
我这里莫名其妙不能用,不过我自己正在尝试移植一个版本:
https://github.com/rgwan/cmsis-dap-stm32

楼主不放源代码,不厚道。

网友C:
安心用stlink v2-1。。。。话说st不让v2升级到v2-1的理由到底是啥?早先的discovery板的uart都已经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莫名其妙不能用,不过我自己正在尝试移植一个版本:
https://github.com/rgwan/cmsis-dap-stm32

要不要买个板送给你才算厚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心用stlink v2-1。。。。话说st不让v2升级到v2-1的理由到底是啥?早先的discovery板的uart都已经接了啊 ...

这个也是奇怪,不知道ST怎么考虑的?有UART的话真是方便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要买个板送给你才算厚道呢?

https://github.com/mbedmicro/CMSIS-DAP/blob/master/LICENSE

不解释

网友D:
写了这个有不有办法恢复成原来的STlinkv2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mbedmicro/CMSIS-DAP/blob/master/LICENSE

不解释

这个要好用就直接在你的STLINK上用就是了,我又没有要求你用我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了这个有不有办法恢复成原来的STlinkv2固件?

随便写,STLINKV2的固件坛子上不是也有么,不过要是操作写坏了可不负责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好用就直接在你的STLINK上用就是了,我又没有要求你用我的这个

仔细看license。我顺便告诉你,这移植也是x893做的。拿着别人移植好的不引用出处,这是不尊重作者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license。我顺便告诉你,这移植也是x893做的。拿着别人移植好的不引用出处,这是不尊重作者的行为 ...

大哥,我用个DAP跟X893的有啥关系,为啥我就是X893里面来的呢?
看看X893支持JTAG吗,
更关键的是,你看到有谁能把X893的拿来用的吗?
你又能用吗,看你那么牛逼就发布几个自己搞的牛逼的东西出来吗,开个源啥的让我们也好膜拜一下!

对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们,特此申明一下:
1、CMSIS-DAP属于ARM的东西,参考过“mbed-devel ”的代码,也是CMSIS-DAP的来源,而非什么X893的。
2、mbed的支持NXP,FSL的MCU,所以自己重写了CMSIS-DAP的底层硬件部分。
3、mbed的USB采用KEIL封装的USB库,非完全开源且带操作系统,而我是使用全源码的USB协议栈,我对USB协议栈还是比较了解,所以从不用封装成库的黑盒子。
3、我既不收费也不盈利,当然我开源不开源都是小事,不要上纲上线好像我做了一件极不道德事情,放上来大家觉得好用就用,不要用就不用。

本来开源也不是问题,我也不拿着玩意卖钱,放着也没用,不过现在看来有人别有用心用各种方式来套取,想想还是算了,免得明天淘宝一堆人又开卖自己的DAP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license。我顺便告诉你,这移植也是x893做的。拿着别人移植好的不引用出处,这是不尊重作者的行为 ...

xwkm:

对于你这种不尊重是这我搞出来的事实,利用所谓别人的license来套取我源码的人,我只能理解为别有用心,如果不喜欢请绕到,我也不需要为你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xwkm:

对于你这种不尊重是这我搞出来的事实,利用所谓别人的license来套取我源码的人,我只能理解为别 ...

首先你基于mbed(就当)移植,也应该遵守mbed的license。
第二,我自己的项目,包括我自己的cmsisdap移植,请直接看我的github。
第三,这种东西谁会套你源码,会者不难。我自己又不是没做。我只是说,看完license再做!早期usbasp时代几乎人人都践踏license,我只是看不惯这种行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xwkm:

对于你这种不尊重是这我搞出来的事实,利用所谓别人的license来套取我源码的人,我只能理解为别 ...

如果这和x893没关系,我收回那句话,但是请你仔细读一遍mbed的license!当然你可以宣称这是你黑箱开发出来的,那我只能无话可说。反正我是开了,你开不开是你的事情。懒得废话。

以及利用别人的license?你看清楚那是谁的代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和x893没关系,我收回那句话,但是请你仔细读一遍mbed的license!当然你可以宣称这是你黑箱开发出 ...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移植MBED的项目,只是用了CMSIS-DAP,这个貌似跟MBED没关系吧,我怎么就践踏了人家的LIC了呢?

看看人家的:https://github.com/mbedmicro/CMS ... ommon/src/JTAG_DP.c

/* CMSIS-DAP Interface Firmware
* Copyright (c) 2009-2013 ARM Limited

MBED也是用ARM的CMSIS-DAP,要是ARM来说那倒有理,MBED来说那是扯淡,你就更JB扯淡了,

我的在你那里不好使我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你的做的好不好使我也不需要看,好吧,就此打住,不要再扯淡了。

网友D:
我用stm32f429-discovery板试了一下,能用,但是有个问题,串口通信的时候,只有4800的波特率可以用,改成其它波特率都不能发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stm32f429-discovery板试了一下,能用,但是有个问题,串口通信的时候,只有4800的波特率可以用,改成 ...

我这里啥波特率都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啥波特率都可以啊

是,啥都可以。是我计算波特率有点问题。

但是还有个问题,从网上找了一个stm32f429-discovery板子的串口1的例子,下进去之后运行正常。但是把USB线断掉,重连的时候,仿真器会提示unknow device。
重新烧写了好几次固件,都一样,USB不认。
最后发现,跟下在stm32f429里面的程序有关系,我要让stm32f429芯片里的程序先不运行,一直按着复位键,插上USB就可以识别出来。
也就是说stm32f429里面的串口程序可能影响了仿真器的运行。怀疑是一上电stm32f429串口就有数据给虚拟串口发东西,导致仿真器运行出错,USB不认。
如果等仿真器选运行起来,stm32f429再给虚拟串口发东西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啥都可以。是我计算波特率有点问题。

但是还有个问题,从网上找了一个stm32f429-discovery板子的串 ...

这个倒是有可能,上电串口初始化已完成,如果串口一直发东西导致USB端未发出而挂掉,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用个DAP跟X893的有啥关系,为啥我就是X893里面来的呢?
看看X893支持JTAG吗,
更关键的是,你看 ...

纠正楼主一点  x893支持jtag

网友E:
另外应该也没人会卖这个代码或者调试器  白菜link太好用了  有能力研究这个的不会自己搜索免费代码而去买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应该也没人会卖这个代码或者调试器  白菜link太好用了  有能力研究这个的不会自己搜索免费代码而去买就 ...

我又没有卖这个玩意,有人用就用,不用拉倒,人家做成什么样那是人家的事情,我的啥样是我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可能,上电串口初始化已完成,如果串口一直发东西导致USB端未发出而挂掉,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 ...

谢楼主回复,挺不错的东西,有个虚拟串口用着简直是太方便了。烧写速度也比原来板载的ST-Link要快

网友:
一直用jlink,不知可以虚拟串口时,同时也支持仿真吗??

网友:
这个东西有意思  研究下 dap

网友F(2015-09-01):
请问楼主,这个是不是直接原st link里面的东西覆盖烧写进去呢?具体步骤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不,本人有点蠢,很多东西都不会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同时支持仿真与虚拟串口的呢?虚拟串口是不是跟普通串口一样使用呢?一口气问了很多,希望不要介意哈

网友:
ST-LINK V2-1 原生支持串口吗?

网友G:
请问下TXD和RXD是那几支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是不是直接原st link里面的东西覆盖烧写进去呢?具体步骤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不,本人有点蠢, ...

使用山寨的ST-LINKV2硬件就好了,直接烧写,ST原装的没试过,就是玩玩而已,可能还有些问题待解决,不过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TXD和RXD是那几支IO口

靠边缘外的哪一组串口,找原理图一看就好了

网友:
怎么无法驱动,是不是无法使用ST-LINK DEBUG了

网友H(2016-01-22):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编译论坛下载的源码,下载到野火的CMSIS-DAP下载器里,在WIN7下识别正常,WIN10下面KEIL提示No Debug Unit Device Found,需要修改哪里才能支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编译论坛下载的源码,下载到野火的CMSIS-DAP下载器里,在WIN7下识别正常,WIN10下面KEI ...

不清楚,没玩过WIN10,我的还是WIN7,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没玩过WIN10,我的还是WIN7,

感谢回复!看这样子只能慢慢找资料看了,也是个杯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看这样子只能慢慢找资料看了,也是个杯具

野火的CMSIS-DAP已经支持WIN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用个DAP跟X893的有啥关系,为啥我就是X893里面来的呢?
看看X893支持JTAG吗,
更关键的是,你看 ...

楼主淡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野火的CMSIS-DAP已经支持WIN10了

听说了,要寄回去升级,本来也没多少钱的东西,来回折腾就算了,有时间自己慢慢看源码,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01):
https://github.com/x893/CMSIS-DAP

STM32 port for CMSIS-DAP with additional serial (CDC)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