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计算一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线圈扎数.

楼主(2015-05-26):
芯片用OB2263,定在65KHz.
输出24V2A.
骨架定为EE25,立式.
现在我做的是初级60圈,次级13圈,供电组9圈,但是一带负载就打嗝了,烦死人了.
初次做开关电源,不太理解怎么绕变压器,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提供的参数不够。输入的AC电压多少?100-260V吗?滤波电容多大?

网友:
初步算了一下,EE25无法输出4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参数不够。输入的AC电压多少?100-260V吗?滤波电容多大?

原来是同名端搞错了.现在搞好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
EE25最大能输出多少W?

网友A:
EE25,磁芯截面积40mm2和工作频率65kHz决定了输出功率1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25,磁芯截面积40mm2和工作频率65kHz决定了输出功率17W。

不会吧,,,这么小呢,,
我想是输出24V1.5A稳定输出

网友:
EE25可以做到30W的。

网友:
输出这么高的功率,频率要提到120kHz。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A:
EE25,磁芯截面积40mm2和工作频率65kHz决定了输出功率17W。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