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125k射频模块,做成功了,感谢坛友,PCB免费送

楼主(2015-05-26):
我的RFID125khz也在坛友的帮助下做成功了!!相对稳定。
项目结束,为感谢坛友帮我,也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将剩下的线路板赠送坛友,付邮费或者顺丰到付给各位。
江浙沪5元,广州福建山东北京等8元,部分地区10元或12元,运费实收,中通快递!!
提供原理图。不提供pcb图了。。。。
还有感谢坛友justloong。
板子MCU用的是STM8S103  TSSOP20封装
有需要的坛友淘宝上拍下:暗号:【amoBBS】。我会修改价格,只收运费或者留言顺丰到付,所以暗号一定要发,淘宝上的是成品,送我的只是裸板PCB,在此说明,切不要误会。
器件都是基本都是0603封装,而且板子本身比较小,焊接起来比较麻烦,人是越来越懒了,懒得焊接,所以手头上基本没成品可送。
最后因为第一版pcb上有一根地线没连,我会告诉各位的,调试的时候跳一下。
板子和淘宝图片上一样!有4个螺丝孔,方便固定。有烧录接口方便调试!
最后  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591381321

网友A:
顶一个,原理图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原理图在哪

在家里登的电脑,这里没有,明天发,或者明天旺旺联系发出来!谢谢支持哈~

网友B:
哈哈 感谢楼主 期待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感谢楼主 期待原理图

原理图已经贴出!有烧录接口方便调试

楼主:
原理图已经贴出!有烧录接口方便调试,谢谢支持

网友C:
楼主不要LM358的能否搞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LM358的能否搞出来呢

搞不出来!没必要省了 呵呵,要省可以做个模拟串口,可以省5毛,那样省更多!

网友D:
LZ使用的是STM8内部振荡器,如果随着时间推移飘逸很大的话,还能识别出 曼彻斯特码 吗?难道LZ程序有自动校正机制?

网友D:
还有震荡驱动三极管最好使用直插式的,C4电容最好使用耐压高的涤纶电容,这样125KHz的震荡幅度会更大,读卡距离也会相应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震荡驱动三极管最好使用直插式的,C4电容最好使用耐压高的涤纶电容,这样125KHz的震荡幅度会更大,读卡 ...

谢谢这位仁兄指导!后面改正,也参照别人做的,没有做太多研究

网友:
距离能达多远

网友:
给力,顶起,必须调一下试试!

网友:
看见有人用STM8S003,没有LM358搞出来过,不过读卡距离好像不远

网友(2015-07-03):
请教如何缩小线圈直径,和减少匝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使用的是STM8内部振荡器,如果随着时间推移飘逸很大的话,还能识别出 曼彻斯特码 吗?难道LZ程序有自动校 ...

内部振荡器偏了.那输出的125KHZ信号也一样偏,相对于程序中的曼彻斯特码宽度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可以读卡的,但是距离会变化

网友E:
我看过老外弄的,读数据电路没有运放,没有二极管,滤波之类的,只有一个电阻接到了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老外弄的,读数据电路没有运放,没有二极管,滤波之类的,只有一个电阻接到了IO口。 ...

不是真的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比如如果负载很小,当停止驱动线圈时,电容上的波形是慢慢震荡直到为0.而当加了大负载调制时,电容上的电会瞬间耗光,通过一个IO监测这个时间,就能判断出负载的变化。

网友(2015-09-06):
信号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那IC里面就一定有处理的

网友(2016-12-08):
还有吗 打算玩玩

网友(2017-01-12):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稳定的读卡距离是多少cm?
我以前用芯片 EM4095,距离可以达到8 cm以上。

网友F(2017-04-21):
请问adc口和avr_IO的作用是什么啊,内部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adc口和avr_IO的作用是什么啊,内部比较器吗?

单片机定期发送125K频率的几个脉冲到线圈上,如果线圈上空没有卡,ADC端会有一个固定电平,如果线圈上空有卡,这个固定电平将会小很多,以此来判别卡入场。主要是为了低功耗。

网友G:
AVR-IO这个是AVR单片机普通IO口,给那两个三极管供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AVR-IO这个是AVR单片机普通IO口,给那两个三极管供电用。

就是说最终还是125Khz输出,通过输入捕获解码,另外两个io只是电源控制和判断卡入场而已是吧?谢谢解答!

网友:
我正好在做同样的东西,值得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G:
AVR-IO这个是AVR单片机普通IO口,给那两个三极管供电用。

你好,我现在在做寻卡,在ad采样的时候判断有没有卡的这个问题点上,发现没有明显的区间,有卡和无卡的时候,这个电压一般多少呢?
我寻卡的步骤是:先发6个频率是125Khz的波形出去,最后IO低电平后开始ad采样。在采样的二极管出来的时候,波形大概是上去,然后下降的过程。
在分压AD处,上去,保持大概30us,然后慢慢下降的过程。有卡和无卡的电压没有一个确定的区分。

网友(2017-11-10):
读卡距离可以多少CM

网友(2018-04-17):
能开源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马克马克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