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说明阿西莫、 阿特拉斯 和人类 动力的区别

楼主(2015-05-27):
(图片)

网友A:
肌肉能到1000KG?什么肌肉?

网友B:
估计是绿巨人,超人之类的肌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肌肉能到1000KG?什么肌肉?

估计是骡马大象海鲸之类的

网友:
楼主这图本身还有待完善的哦, 并且最好加下数据出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绿巨人,超人之类的肌肉,

人体的骨骼肌肉系统是减力增位移的,阻力臂远大于动力臂,所以肌肉实际产生的拉力是远大于我们骨骼末端能提供的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体的骨骼肌肉系统是减力增位移的,阻力臂远大于动力臂,所以肌肉实际产生的拉力是远大于我们骨骼末端能 ...

是滴!

网友:
楼主研究机器人的啊,洋气

楼主:
标的是有些问题,出处 DFOOD,.
只为说明问题,可能参数不太对.
大家将就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的是有些问题,出处 DFOOD,.
只为说明问题,可能参数不太对.
大家将就看.

这图的两个坐标轴啥意思
首先力矩为啥是kg?
你这图太抽象了,就算只是示意图,也根本搞不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为什么油泵气泵类3秒内就消失了?不科学呀。液压类应是目前人类直线出力最好的方法了。持续时间长,力大,稳定可靠。

楼主(2016-04-28):
这张图,主要说明。肌肉,和其它装置的区别,是可以在瞬间力矩巨增,还可以缓慢增加。
而电机,要通过减速器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油动的,变化比较近似肌肉,只是结构复杂。
汽动类似油动,但是力量小些,同样的体积比油动的轻。

网友:
应该是机肉

网友:
还是电机线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