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稳压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5-05-27):
这个是根据咱们论坛的一位大神提供的电路图改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大神很久没有上线了。所以在这提问
为什么负压偏差那么大,求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啊,那个负电源的仿真波形感觉好像电容器没有充电一样。

网友A:
你说Q2是不是该用PNP的。

网友:
楼上是对的~

网友B:
请问你这个软件是什么呢 感觉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Q2是不是该用PNP的。

谢谢提供建议,我修改后结果还是不怎么太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软件是什么呢 感觉功能很强大

multism,这个就是基本的仿真软件。

楼主:
修改后偏差还是那么大,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建议,我修改后结果还是不怎么太满意。

CE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后偏差还是那么大,怎么办。

7905放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建议,我修改后结果还是不怎么太满意。

PNP方错了。

楼主:
没有啊,我试了一下,换个方向就仿不出来了,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试了一下,换个方向就仿不出来了,报错。

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试了一下,换个方向就仿不出来了,报错。

报什么错?
箭头是电流的方向,你自己比划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电源问题”不是合格标题。请尽快修正。否则封锁ID。详情查看版规11。

,好的。

楼主:
哥们,怎么修改啊,修改不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怎么修改啊,修改不了啊。

点1楼下面的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什么错?
箭头是电流的方向,你自己比划下对不对。

你是说改成这样吗?改成这样就不出波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1楼下面的编辑。

谢谢提醒。

网友:
先把电路弄懂了、搞对了,然后再仿真,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