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376 U盘导出数据,文件属性怎么改吗?

楼主(2015-05-27):
我现在在弄,CH376U盘导出文件,文件都可以成功导出了,但是导出文件的属性都一下,比如日期,请问哪位朋友,用过吗,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该文件属性,谢谢咯!!!

楼主:
你有手册资料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网友A:
因为没有rtc时钟,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B(2020-06-01):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rtc时钟,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现在还在用这个芯片吗?  T和S 哪个好用些  还有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用这个芯片吗?  T和S 哪个好用些  还有价格

我只用过t啊,价格比较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t啊,价格比较贵啊

使用stm32f105做一个主 读取u盘怕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