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发工程师,一直用XP,想升级WIN7,可行吗?

楼主(2015-05-27):
大家电脑都用什么系统?用WIN7后很多软件会不会用不了?

网友:
可以,用了一年多的WIN7了, CCS, IAR ,KEIL, OFFICE, VS2010, 等等,都没问题。

网友:
WIN7,大部分时候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了 好几年 WIN7 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山寨JLINK能用吗?

楼主: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不支持XP了,想买个笔记本都不好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JLINK能用吗?

可以的,JLINK V8,用的好好的,不过我现在习惯用Jlink OB,引脚少,主板需要的口子也少

网友:
win7和win8,都在用,常用的软件没发现问题。

网友:
win7还是很好用的 倒是如果换电脑最好换64位。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应该不大现实,有问题的话上百度搜一下,应该会有答案,至少可以将就用吧,我换Win7 32位旗舰版也好几个月了!

楼主:
WIN7+64位电脑,是不是很多开发软件都要升级到最新或比较新版本?
如:
IAR FOR ARM,
MDK,
MPLAB_IDE,
USB TO UART,
JLINK,
ULINK2,
stc-isp,
MPIII_Writer,
M2IDE
各种烧录器,仿真器软件等等?

网友:
楼主的感觉停留在三四年前,,,,,,用了两三年了,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
改吧 我开始也纠结 现在win7 基本么问题

网友:
win10 要正式发布了...

网友B:
32BIT没问题,64位涉及驱动的经常出问题。用了WIN7,你绝对不会想换XP了。

网友:
win7基本没问题,起码比win8要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都不支持XP了,想买个笔记本都不好选择?

thinkpad T系列支持xp,目前公司采购的发现只是对双显卡模式不支持,集成显卡不工作。几乎完美支持xp吧,其它品牌确实纠结。

网友:
有的程序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否则不会报错,但是会假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BIT没问题,64位涉及驱动的经常出问题。用了WIN7,你绝对不会想换XP了。

win7有这么好,尝试后绝不会再想xp

实际我的经验,根本就没这回事嘛,而且同一台机器用xp明显比win7快嘛,操作更顺畅

网友E:
protel99好像在WIN7上用不起。

网友:
用吧,慢慢会习惯的。软件基本都可以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7有这么好,尝试后绝不会再想xp

实际我的经验,根本就没这回事嘛,而且同一台机器用xp明显比win7快嘛 ...

只说几点:装驱动就简单多了,系统不会越来越慢,不会轻易蓝屏和弹不能为0之类的警告窗口,对SSD支持更好。我现在都不装流氓杀毒软件了。另外要说明的是,我每天用电脑最少12个小时,也经常给笔记本装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in7有这么好,尝试后绝不会再想xp

实际我的经验,根本就没这回事嘛,而且同一台机器用xp明显比win7快嘛 ...

电脑什么配置?

我的 WIN7  64BIT    I5 CPU   8G RAM   1T 固态硬盘     GTX750 显卡  。。 运行妥妥的。

XP  内存 只支持 2G 多,64bit 系统 支持更大的内存。

XP 适合配置差一些的电脑, 如果想要提升电脑性能,配置提高 那么肯定要上WIN7 64bit

另外我之前一直也是 XP 系统,用的ThinkPad  笔记本,  今年初配了一台 台式机   所以装了WIN7 64bit 大部分开发软件都支持的,
  MDK4.12
IAR for ARM 7.2
IAR for STM8 1.31
J LINK ARM  4.15
  AD6.9

当然我之前喜欢用的一些 小软件  有的就不能支持 64bit 了

然后我一直喜欢用  CAD2004     安装了 也不能用,可惜了。

网友:
可以吧。我都是win8.1了。

网友G:
难不成XP还要用10年,WIN10都要出来了。

网友:
quartus14只支持64bit 的win了

网友:
allegro好像也慢慢只支持win7 64

网友:
我也才换的win7   以前一直xp   现在是win7上装虚拟机xp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99好像在WIN7上用不起。

protel99se可以用的,就是比较麻烦些,除了这个其他软件在win7下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WIN7和WIN8都在用,好多年了,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可行呀 我Win7用的好极了

网友:
当然可以,遇到不能正常安装的软件,注意用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以前我也有你这样固执的想法,大势所趋,XP已经是过去式了

网友:
还是赶紧换Win7,大多软件Win7是可以使用的,32位的兼容性更好,我用64位的系统常用的软件都没问题
有一些比较古老的软件在Win7上确实不能运行,对于这些软件就放弃使用吧,会有更好的可以用
现在越来越多新软件不支持XP了

网友:
用Win8.1一年了,除了CodeWrrior不兼容,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win7 32位用了3年了,啥问题没有,也没重装过
autocad ,coreldraw, mdk4.72a, matlab, ccs5, eb8000

网友:
现在基本都可以用了,都有支持的

网友:
你拿个列表出来看看。

网友:
win7的支持基本已经很好了,实在不行的时候跑个虚拟机或者双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JLINK V8,用的好好的,不过我现在习惯用Jlink OB,引脚少,主板需要的口子也少 ...

v8不是也支持SWD么?

网友:
有些老软件在WIN7下会有问题,看你用的都是什么软件了

网友:
一直在用WIN8.1,感觉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v8不是也支持SWD么?

我没用V8,直接用OB仿真器,更小巧。我记得上次有发图片咨询过插头。

很小巧的。

网友:
Win7是2009年发布的,现在应该纠结是不是升Win10了。

网友I:
没有人提设备的驱动程序的问题吗?

我的一台笔记本跑 win7 64bit, 使用原版光盘和原厂驱动程序一步一步安装。

截至现在遇到的问题有:
1. 一些银行的优盾不能识别,驱动程序装不上
2. 一些之前能在XP下使用的优盘和TF读卡器不能识别出来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象USB转串口的,大部分都有64bit下的驱动程序,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V8,直接用OB仿真器,更小巧。我记得上次有发图片咨询过插头。

OB我自己也做,确实小很多,只支持3.3

网友:
window7 32bit用了几年没发现兼容问题, windows8 出现过USB MSD无法使用, 有些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人提设备的驱动程序的问题吗?

我的一台笔记本跑 win7 64bit, 使用原版光盘和原厂驱动程序一步一步安 ...

我就有驱动问题,家里的打印机、扫描仪虽然古董了点,但都还好好的。
现在装了双系统,无奈不会搞虚拟机,打印扫描就重启再改到‘XP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64位电脑,是不是很多开发软件都要升级到最新或比较新版本?
如:
IAR FOR ARM,

你列举的  早都没有啥问题了。台湾的芯片 只有一个 十速的旧烧录器  不支持win7 64位。(新的 问了代理商,还没有出来)  俺用64位  用了有3年多了。

网友:
建议用win7 32位,64位的有些驱动不支持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我用win8 vs2010 pads cadence16.50 keil4 labveiw,连 proteus都可以用。基本没有不兼容,除了一些小程序

网友:
我从WIN7发布就在用了,一般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看你的应用软硬件了;
首先找一下硬件的驱动,是不是都有对应的,没有的话,大多可以在32位下正常工作,
如果RAM大于4G ,当然选择64位的了,不过安装双系统也很简单

网友:
win7 32bit 2年半了,没问题,没有重装过,以前XP2、3个月要重新装一次;
倒是想换64位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要用到一些很旧,或者没有更新的软件,win7估计有点问题,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说几点:装驱动就简单多了,系统不会越来越慢,不会轻易蓝屏和弹不能为0之类的警告窗口,对SSD支持更好 ...

装驱动不清楚,反正我现在也基本不会蓝屏,我一直裸奔,以前也经常重装系统,现在4,5年不再折腾了,情况还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什么配置?

我的 WIN7  64BIT    I5 CPU   8G RAM   1T 固态硬盘     GTX750 显卡  。。 运行妥妥 ...

09年的机子,刚升级了4G内存结果只认3G,还有1G被我做内存盘了,u是core 2的,从t6400升级到p8700,升级后再用个几年应该没问题的吧

现在的机子好多不支持xp了,但是能装xp的还是会比win7快,没办法这是事实

当然现在的主流机子装win7也不会影响性能,毕竟硬件一直在升级

我的意思  xp的性能还是比win7好  毕竟xp出的比较早 硬件要求也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难不成XP还要用10年,WIN10都要出来了。

装了win8.1,看看是不是应该换到最新的版本。。。。。

卡不说,操作也不习惯,想想还是没有换的理由啊

网友:
楼主如果担心win7不好用,反正现在硬盘都比较大了,单独划出一个主分区了,有个4,50GB足够一般应用了,单独装个WIN7,切换在管理里激活要用的系统分区,这样和原来的XP独立共存,等你熟悉了WIN7之后,就慢慢过渡过来的。

时代总是在不断向前的,不论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总要跟上脚步,这是谁也无法规避的现实,除了在深山老林里密修的高人

网友:
win7很好用啊,XP现在不用那些流氓软件很容易中招,win7可以用MSE,很清静

网友:
直接升级,3台电脑升级到WIN7,毫无压力。比XP好用

网友:
没有影响的,开发工程师难道对系统都没有一点概念吗?

网友:
基本都支持WIN7了。 除了某些特殊用VC6写的程序。

网友:
Win7 64位+Windows XP Mode  绝配!

微软的虚拟机简单又好用.

网友J:
win7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不成XP还要用10年,WIN10都要出来了。

我会告诉你我公司用着XP家里用着Win10

网友:
想要用得爽,当然还是要换的,当然如果电脑配置比较老,还是跑XP好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T系列支持xp,目前公司采购的发现只是对双显卡模式不支持,集成显卡不工作。几乎完美支持xp吧, ...

T440 没戏,只有win7能装,xp根本不能安装

网友:
win7 没问题,放心大胆的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什么配置?

我的 WIN7  64BIT    I5 CPU   8G RAM   1T 固态硬盘     GTX750 显卡  。。 运行妥妥 ...

小软件推荐用win7下的微软官方WindowsXPMode,其实就是虚拟机装个xp,不过似乎编译器不一定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装了win8.1,看看是不是应该换到最新的版本。。。。。

卡不说,操作也不习惯,想想还是没有换的理由啊 ...

我现在觉得WIN8.1比WIN7还好用。
习惯而已。

网友:
用win7,实在有不兼容的win7下有自带的虚拟xp,启动快切换快很方便

网友:
win7  都出来好多年了,搞电子开发用win7  绝对没问题,除非你用些太古老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觉得WIN8.1比WIN7还好用。
习惯而已。

所以说其实没有更好的说法,要我看xp到win8.1,从操作等等用户可见方面的变化可能不是主要了(界面风格倒是有不小变化),背后的改变可能才是主流了

网友:
win7 都眼看着要 out 了

网友:
我现在上班的台式电脑用的是WIN7  64bit

网友:
一直用WIN7,WIN8也用过(一些硬件不支持WIN8)

网友C:
引用 网友K:
T440 没戏,只有win7能装,xp根本不能安装

可以的,要进bios改硬盘的AHCI驱动,官网有相关的部分驱动,没有的用win732的也行。别说t系列了,就连垃圾的E系列也是可以的
额们去前还是XP用户,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每台电脑上都安装有监控软件,支持win7的还要付费,后来公司统一升级pc加装SSD,xp发挥不了性能,各方因素综合就顺理升级win7了,

网友:
没问题,现在的开发软件很少看见不兼容win7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用了好几年了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win8.1  64bit  很多软件不支持32位了 没办法  cadence QII都只支持64位WIN7 WIN8了

网友L:
win7 64bit 很多年了。没什么不兼容的。
16G的大内存才叫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win7 64bit 很多年了。没什么不兼容的。
16G的大内存才叫爽。

请教一下,你怎么解决原32位驱动问题的,即使用32位系统,也有很多驱动有这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要进bios改硬盘的AHCI驱动,官网有相关的部分驱动,没有的用win732的也行。别说t系列了,就连垃 ...

某采集器是usb的xp驱动,t440p太新,根本没法装xp。win7的32位无法使用该驱动。只好用虚拟机,但速度。。。

网友N:
好吧,win7 64bit chrome taobao点击店家的旺旺图标,不能启动旺旺,而是启动网页版的旺旺,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挺麻烦的。经常要启动虚拟机烧程序。

网友:
XP+Win7最好。

网友:
WIN7绝大部份软件都可以用,个别用不了的软件虚拟机解决

网友:
win7 32 位完全没问题,各种IDE APP都支持了,目测楼主应该不是64位的

网友:
用了 好几年 WIN7 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准备上WIN10了。

网友:
  我一直用XP,现在换了WIN7 除了不习惯,一切都好

网友:
作为开发工程师,已经用了4年多的win7了.

网友:
我刚另买了个笔记本,装的系统就是WIN7。一开始我不纠结要不要重装成XP,看来没必要了。反正有两台电脑,用不习惯WIN7可以换用另一台XP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99好像在WIN7上用不起。

WIN7   64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吧,win7 64bit chrome taobao点击店家的旺旺图标,不能启动旺旺,而是启动网页版的旺旺,这个怎么解决? ...

重新下载,重新安装

网友:
感觉win7很成功,和xp一样,可能成为经典版。话说,我在等win10.。。

网友O:
XP,换了SSD电脑跟疯了似的,没有觉得发挥不了性能,win7的trim优化仅仅是优化,打开文档和网络软件基本秒开,除了奥腾需要三秒,

网友:
用了半年了。换系统是会觉得快,毕竟是新装系统嘛。好多从破X

网友:
安装完了,直接用,啥也没有影响,之前的系统,那个黏贴任意图片的插件需要管理员权限,这次刚重装了,居然不需要了,也没有那个讨厌的什么更改计算机的提示,所有功能一切正常,速度飞快

前天装了S O L I D W O R K S 64也一点问题没有,看个图纸啥的,很方便。

网友:
从破XP换成Win7觉得电脑快了,我只想说重装xp可能更快,这是事实。我电脑六年了,换上ssd他迎来第二春

网友P:
爱,这说着说着,STC的下载软件的4.83版本突然不能用了,显示缺少了MSCOMCTL.OCX,可是实际上是有这文件的,和6.85版本在一个目录里面,6.85就没事儿。
有遇到过的吗?前几天还好使的的。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兼容问题。有些软件在xp下挺好用,到了win7 8下就不适用了,有时觉得挺烦

网友:
win8.1 64位,keil,altium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XP,换了SSD电脑跟疯了似的,没有觉得发挥不了性能,win7的trim优化仅仅是优化,打开文档和网络软件基本秒 ...

不是说SSD不支持XP吗?

还是说XP不支持SSD需要的4K对齐?

网友:
另外,这么多人跟帖的,没有人遇到 win7 64位不能识别一些银行的优盾和一些杂牌优盘的?

网友:
不会,win 7很好用的,本人做开发多年,win7用了4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你怎么解决原32位驱动问题的,即使用32位系统,也有很多驱动有这那的问题 ...

我没碰到什么驱动问题,除了PL2302 需要特别的驱动外,其他的都可以用。
win7有个兼容X86的文件夹。如果检测到是32位的软件,会自动安装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
我都在用 WIN7 64位,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WIN7对有些老软件的兼容性还是比较差的,即使有些老软件有了新版本,但如果还是原来的开发语言开发的,在WIN7下还是不能很好的运行,有些软件即使别人在WIN7下用着没问题,并不等于你用着也没问题,比如他可能有些功能没用到而你正好用到这个功能,而这个功能正好在WIN7下不兼容,总而言之微软的系统兼容性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爱,这说着说着,STC的下载软件的4.83版本突然不能用了,显示缺少了MSCOMCTL.OCX,可是实际上是有这文件的 ...

MSCOMCTL.OCX控件在WIN7下出问题太多了,网上一搜到处都是,微软连自家的东西都兼容不了更别提别家的了

网友:
我的一个老本本,装win7与xp效果无明显差别

网友:
网络上这么多大牛,用不了的软件都太少了!我用WIN8,既然是XP,不知道配置是否跟得上win7

网友:
我的电脑8年了。AMD4000+   技嘉M55   GTS250   3G内存  1T硬盘,WIN7从测试版一直到现在的WIN8,都运行很正常。鲁大师测试60000+分。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由于兼容性的问题。VS2010   MSSQL EXPRESS 2008    VC++6.0   KEIL   AD6.9-10   AUTOCAD  2006   UG7.0  STC的下载软件   STM32的那个串口下载软件   SIEMENS S7-200的编程软件等一直用起来都很正常的。包括极品飞车9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7基本没问题了

莫大在清理头像,看到您的,应该换个了 好心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JLINK V8,用的好好的,不过我现在习惯用Jlink OB,引脚少,主板需要的口子也少 ...

V8和OB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脑五年就淘汰了

网友:
win7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
win7再加虚拟机,可以应付软件的问题,硬件不兼容就没办法了。碰到过硬件不兼容的情况,不过装xp也没办法,只能用老机器。

网友:
两台电脑,一个XP,一个WIN8.1。

网友:
我都win8.1了,都没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XP下能用的,WIN7 32位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用WIN8+XP双系统,不知道OFFICE用那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T系列支持xp,目前公司采购的发现只是对双显卡模式不支持,集成显卡不工作。几乎完美支持xp吧, ...

准备入手thinkpad ,这个回复真及时,谢谢

网友:
win8.1都用了快3年。

网友:
支持没有问题

网友:
WIN 7 还是比较好用的,也稳定多了

网友:
可以,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大家好闲。

网友:
win7 64位 改注册表获取全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控制 (UAC)调到最低,大部分旧软件都妥妥的,不行就用xpsp3兼用模式,再不行就虚拟机。

网友:
10的兼容性比7,8都好,接近XP了。

网友:
用国产小公司的单片机下载器驱动的时候有点问题(比如 中颖),其余还好。

网友:
老软件还是xp支持好,我是双硬盘。一个xp  虚拟机里装多个linux,
另外一个win64+ 黑苹果

网友:
可以的。win7用了好久了,现在用win8.1

网友:
感觉win7耗内存比较大,其他都挺好的。2g内存用xp

网友:
跟不上,就被淘汰。

网友(2015-07-22):
现在个别软件XP不支持了

网友:
用虚拟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