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示是否允许更改的东西怎么去掉?有的软件就没有

楼主(2015-05-27):
怎么设置?

网友:
权限不同。

网友A:
把uac关掉就没这个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ac关掉就没这个提示了。

UAC是啥?

网友:
说实话,建议你保留UAC,在国内软件流氓称霸的时代,开这个可以提防赠品软件的安装

网友A:
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 改为从不通知。

你可以理解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软件的提醒,   一般非微软的软件或者没有签名的软件会有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 改为从不通知。

你可以理解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软件的提醒,   ...

同样是STC的下载软件,4.83版本的就没有,新版本就有,之前PROTEL99SE有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没有了
还有像那些LED段码啥的,以前也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