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SPB166/170 CR更新!

楼主(2015-05-27):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c08Mxdm
位置如下所示,
166:-->

17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下载了。

新增特性:
1、当有热修复补丁时,无需卸载软件,直接安装即可。
2、加快搜索速度(已满足需求)。
3、增加还原初始状态选项。
4、增加日志记录,方便查看。
5、在win32中增加音乐。
6、在修改前自动结束某些进程。
7、增加多路径查找。

网盘中,hotfix48,hotfix49不推荐使用,某些组件存在问题。推荐使用最新hotfix50。

网友:
网盘链接呢?

网友A:
楼主终于出现了

楼主:
哦,抱歉!忘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终于出现了

嗯,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点!

现在的crack支持导出修改的文件记录吗?

网友:
楼主真是大大的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rack支持导出修改的文件记录吗?

记录如下格式信息:

File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pd.exe' <-- hitCount: 3
     --> line: 79 <-- hitFeature label: 1, 6, 39

File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pr.exe' <-- hitCount: 1
     --> line: 80 <-- hitFeature label: 1

File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cdnsip.exe' <-- hitCount: 3
     --> line: 81 <-- hitFeature label: 1, 6, 37

没有输出具体偏移量和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录如下格式信息:

File -->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pd.exe'  line: 79  'C:\Cadence\SP ...

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B:
SPB170 win8 下破解不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B170 win8 下破解不成功啊

具体是?之前程序上有点错误,不过已经重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之前程序上有点错误,不过已经重传了。

可能是我不会用吧,具体怎么破解?
是在命令行输入ProductActivation --d C:\Cadence\SPB_17.0 吗 ?

网友C:
linux 版的破解有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已经很好了。

呵呵,我觉得还差很远呢!有时间再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 版的破解有更新吗

赶完了,已经发了,大致试了一下,应该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不会用吧,具体怎么破解?
是在命令行输入ProductActivation --d C:\Cadence\SPB_17.0 吗 ?

嗯,您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您也可以这样做!

这个状态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态正常吗?

嗯、正常。
工具做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在任意动作中加入参数--t,这样不会对任意文件做修改。
如果不知道最终结果,可以使用参数“--l”将产生的日志文件发送到我邮箱。

有些参数根据需要做上去了,可能对您没用!

对于windows建议:(对比特征较多,所以对于这个小工具,建议使用32位版本,和64位比较而言编译器对指令优化相对好些)。

测试:ProductActivation --t --a
破解:ProductActivation --a

对于linux建议:

测试:ProductActvation --t --a --d /xxx/xxxxx
破解:ProductActivation --a --d /xxx/xxxxx

文档应该比较简单明了的。

由于时间比较有限,所以之后可能不会再在cadence上花费时间。
感谢您对小Y的支持。

网友C:
楼主,百度分享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百度分享取消了

暂时取消分享了,你看看他们分享了,先共享一下吧,我把盘整理一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取消分享了,你看看他们分享了,先共享一下吧,我把盘整理一下先。 ...

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啊,我只收藏了帖子,还没存盘呢。

网友:
希望楼主早点恢复网盘,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PB170 win8 下破解不成功啊

哥们能不能重新分享下,原来的链接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不能重新分享下,原来的链接失效了~

http://pan.baidu.com/s/1hqAKg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hqAKgao

感谢感谢~~

网友C:
谁有linux版的分享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谁有linux版的分享下

http://pan.baidu.com/s/1gdhBNzl#path=%252F

网友F(2015-07-27):
引用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1gdhBNzl#path=%252F

请问你这个和群主的分享一样吗,在你的里面没有找到破解文件,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和群主的分享一样吗,在你的里面没有找到破解文件,指点一下 ...

安装文件应该一样吧?只是破解方法不一样。我也不很清楚,要不你问问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个和群主的分享一样吗,在你的里面没有找到破解文件,指点一下 ...

我这个网盘里是没有楼主的破解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网盘里是没有楼主的破解文件的。

好的,谢谢你啊,安装文件已经在你的网盘下载完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谢谢了,保存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hqAKgao

你好,spb17.0的破解文件能再分享一次吗,如果你已经存盘的话,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spb17.0的破解文件能再分享一次吗,如果你已经存盘的话,谢谢啊

http://pan.baidu.com/s/1hqxqwdu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hqxqwdu

十分感谢

网友F:
试了几次,34楼的破解文件不能完全破解17.002和17.003版本,其他版本还没试。有些模块比如PSPice AD可以打开,有些如capture打开即报错。日志保存了,在这里上传一份
Modify Begin: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bin\x64\opt\def2oa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bin\x64\opt\lef2oa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bin\x64\opt\oa2def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bin\x64\opt\oa2lef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3dviewer\3DiBool.exe' <-- hitCount: 0
     --> line: 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3dviewer\3didrc.exe' <-- hitCount: 0
     --> line: 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3dviewer\3dvu.exe' <-- hitCount: 0
     --> line: 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ct2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DW5xUtil64.dll' <-- hitCount: 0
     --> line: 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llegro.exe' <-- hitCount: 0
     --> line: 1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llegro_batch_sh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llegro_free_viewer.exe' <-- hitCount: 1
     --> line: 12 <-- hitFeature label: 9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lt2cds.exe' <-- hitCount: 0
     --> line: 1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pd.exe' <-- hitCount: 0
     --> line: 1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apr.exe' <-- hitCount: 0
     --> line: 1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2econn.exe' <-- hitCount: 0
     --> line: 1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2esch.exe' <-- hitCount: 0
     --> line: 1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apture.exe' <-- hitCount: 0
     --> line: 1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dnsip.exe' <-- hitCount: 0
     --> line: 1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dsCopyShell.exe' <-- hitCount: 0
     --> line: 2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dsmps.exe' <-- hitCount: 0
     --> line: 2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heckplus.exe' <-- hitCount: 0
     --> line: 2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heckplusui.exe' <-- hitCount: 0
     --> line: 2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hsim.exe' <-- hitCount: 0
     --> line: 2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ktlab.exe' <-- hitCount: 0
     --> line: 2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mpropertyserv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2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mDiffEngCore64.dll' <-- hitCount: 0
     --> line: 2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mpBrows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2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ncept2cm.exe' <-- hitCount: 0
     --> line: 2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ncepthdl.exe' <-- hitCount: 0
     --> line: 3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nsmgr.exe' <-- hitCount: 0
     --> line: 3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pyproject.exe' <-- hitCount: 0
     --> line: 3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opyprojectui.exe' <-- hitCount: 0
     --> line: 3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csnetlister.exe' <-- hitCount: 0
     --> line: 3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a.exe' <-- hitCount: 0
     --> line: 3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ef2xda.exe' <-- hitCount: 0
     --> line: 3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esignmanager.exe' <-- hitCount: 0
     --> line: 3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fa_dlg.exe' <-- hitCount: 0
     --> line: 3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fa_update.exe' <-- hitCount: 0
     --> line: 3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ifferencerGUI64.dll' <-- hitCount: 0
     --> line: 4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libx2iff.exe' <-- hitCount: 0
     --> line: 4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mlcheck.exe' <-- hitCount: 0
     --> line: 4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exe' <-- hitCount: 0
     --> line: 4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importutility64.dll' <-- hitCount: 0
     --> line: 4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propertyedito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4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reportgen.exe' <-- hitCount: 0
     --> line: 4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schgendocprog.exe' <-- hitCount: 0
     --> line: 4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dssmlwrapp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4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e2cconn.exe' <-- hitCount: 0
     --> line: 4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e2csch.exe' <-- hitCount: 0
     --> line: 5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edif300ui.exe' <-- hitCount: 0
     --> line: 5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FlowUI64.dll' <-- hitCount: 0
     --> line: 5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fsp.exe' <-- hitCount: 0
     --> line: 5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FSvia.exe' <-- hitCount: 0
     --> line: 5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ibis2signoise.exe' <-- hitCount: 0
     --> line: 5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iff2hdl.exe' <-- hitCount: 0
     --> line: 5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iff2hdlui.exe' <-- hitCount: 0
     --> line: 5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AFetbase64.dll' <-- hitCount: 0
     --> line: 5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AHighSpeed64.dll' <-- hitCount: 0
     --> line: 5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ibexp.exe' <-- hitCount: 0
     --> line: 6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icenseManag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6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manftprint64.dll' <-- hitCount: 0
     --> line: 6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lrm.exe' <-- hitCount: 0
     --> line: 6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agneticdesigner.exe' <-- hitCount: 0
     --> line: 6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bs2brd.exe' <-- hitCount: 0
     --> line: 6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bs2lib.exe' <-- hitCount: 0
     --> line: 6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ergedml.exe' <-- hitCount: 0
     --> line: 6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etadataStatic.exe' <-- hitCount: 0
     --> line: 6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odelAssignment64.dll' <-- hitCount: 0
     --> line: 6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odelEd.exe' <-- hitCount: 0
     --> line: 7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odeleditor.exe' <-- hitCount: 0
     --> line: 7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odelintegrity.exe' <-- hitCount: 0
     --> line: 7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modelsim.exe' <-- hitCount: 0
     --> line: 7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nconcepthdl.exe' <-- hitCount: 0
     --> line: 7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lecs.exe' <-- hitCount: 0
     --> line: 7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advctrl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7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CommonTcl64.dll' <-- hitCount: 0
     --> line: 7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Db_Dll64.dll' <-- hitCount: 0
     --> line: 7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PIOData64.dll' <-- hitCount: 0
     --> line: 7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PSpiceIBISPars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8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PSP_ENG64.dll' <-- hitCount: 0
     --> line: 8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SimSetup64.dll' <-- hitCount: 0
     --> line: 8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orSysUtils64.dll' <-- hitCount: 0
     --> line: 8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adstack_editor.exe' <-- hitCount: 0
     --> line: 8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ads_in.exe' <-- hitCount: 0
     --> line: 8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ads_lib_in.exe' <-- hitCount: 0
     --> line: 8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artmgr.exe' <-- hitCount: 0
     --> line: 8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cad_in.exe' <-- hitCount: 0
     --> line: 8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dfpublish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8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rojmgr.exe' <-- hitCount: 0
     --> line: 9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seteditor.exe' <-- hitCount: 0
     --> line: 9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spice.exe' <-- hitCount: 0
     --> line: 9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spiceaa.exe' <-- hitCount: 0
     --> line: 9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ublishpdf.exe' <-- hitCount: 0
     --> line: 9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urge.exe' <-- hitCount: 0
     --> line: 9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xl.exe' <-- hitCount: 0
     --> line: 9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pxlhdl.exe' <-- hitCount: 0
     --> line: 9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quad2signoise.exe' <-- hitCount: 0
     --> line: 9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qvupdate.exe' <-- hitCount: 0
     --> line: 9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refresh_vs.exe' <-- hitCount: 0
     --> line: 10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revidata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0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rfpcbiff2hdl.exe' <-- hitCount: 0
     --> line: 10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rollback.exe' <-- hitCount: 0
     --> line: 10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cm.exe' <-- hitCount: 0
     --> line: 10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DMDAOAdapt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0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ignoise.exe' <-- hitCount: 0
     --> line: 10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igwave.exe' <-- hitCount: 0
     --> line: 10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igxp.exe' <-- hitCount: 2
     --> line: 108 <-- hitFeature label: 9, 21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immgr.exe' <-- hitCount: 0
     --> line: 10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ipsimnetlister.exe' <-- hitCount: 0
     --> line: 11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pc2spc.exe' <-- hitCount: 0
     --> line: 11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pecctra.exe' <-- hitCount: 0
     --> line: 11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pif.exe' <-- hitCount: 0
     --> line: 11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stmed.exe' <-- hitCount: 0
     --> line: 11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tlsim.exe' <-- hitCount: 0
     --> line: 11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ts2dml.exe' <-- hitCount: 0
     --> line: 11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twizard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1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variantdll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1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vdd.exe' <-- hitCount: 0
     --> line: 11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vedit.exe' <-- hitCount: 0
     --> line: 12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verilogimport.exe' <-- hitCount: 0
     --> line: 12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bin\xcon2project.exe' <-- hitCount: 0
     --> line: 12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dfII\bin\skill64.exe' <-- hitCount: 0
     --> line: 12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OrbitIO\java\com\sigrity\acl\jni\Win32\SiNativeUtil32.dll' <-- hitCount: 0
     --> line: 12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OrbitIO\java\com\sigrity\acl\jni\Win64\SiNativeUtil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2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aksi\libmatlb.dll' <-- hitCount: 0
     --> line: 126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aksi\lmgr8b.dll' <-- hitCount: 0
     --> line: 127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aksi\paksi.exe' <-- hitCount: 0
     --> line: 128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bin\vc5\dbdoctor14.exe' <-- hitCount: 0
     --> line: 129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bin\vc5\dbdoctor15.exe' <-- hitCount: 0
     --> line: 130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dw\bin\DWDmlWrapper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31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dw\cae_tools\designreportexe\windows\designreportexe.exe' <-- hitCount: 0
     --> line: 132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dw\common\classes\windows\LicenseManager2.dll' <-- hitCount: 0
     --> line: 133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pcbdw\database\libimport\windows\DWLcv2XmlApi64.dll' <-- hitCount: 0
     --> line: 134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File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7.0\tools\spectre\bin\spectre.exe' <-- hitCount: 0
     --> line: 135 <-- hitFeature label: No Featrue.

Target File Count: 135
   Total hit Count: 3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几次,34楼的破解文件不能完全破解17.002和17.003版本,其他版本还没试。有些模块比如PSPice AD可以打 ...

ProductActivation --v 查看一下支持的版本。
是不是用的166的CR?
网盘连接:http://pan.baidu.com/s/19EVKU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ductActivation --v 查看一下支持的版本。
是不是用的166的CR?
网盘连接:http://pan.baidu.com/s/19 ...

http://pan.baidu.com/s/1hqxqwdu
http://pan.baidu.com/s/1gdhBNzl#path=%252F
我用的是这两个网盘分享的,是有点不一样,重新下载试试,谢谢啊

网友G(2015-09-01):
有人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人知道怎么用吗?

网盘里有说明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网盘里有说明书。。。。

网盘挂了。分享失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盘挂了。分享失效了

34楼重新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楼重新分享了。。。。。

重分享的是17.0的,需要16.6的。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hqxqwdu

求分享16.6的文件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1gdhBNzl? ... r=%2FEDA&page=1
不过这个和楼主的破解方法不一样,注意SPB16.60的最新补丁是第56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1gdhBNzl?third=0&num=20&dir=%2FEDA&page=1
不过这个和楼主的破解方法不一样, ...

里面只有软件吧

网友:
压缩包里有crack文件和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