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cto编译问题:kernel uboot rootfs是不是可以独立编译

楼主(2015-05-27):
按照参考文档:bitbake fsl-image-gui 这个命令运行了三次才编译成功,原来出现很多的包找不到;

如果修改了uboot代码,kernel代码,rootfs代码,如何独立编译呢?

编译结果:
~/work/fsl-release-bsp$ ls build/tmp/deploy/images/imx6sxsabresd/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20150527053726.rootfs.ext3      zImage--3.14.28-r0-imx6sx-sdb-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20150527053726.rootfs.manifest  zImage--3.14.28-r0-imx6sx-sdb-emmc-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20150527053726.rootfs.sdcard    zImage--3.14.28-r0-imx6sx-sdb-lcdif1-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20150527053726.rootfs.tar.bz2   zImage--3.14.28-r0-imx6sx-sdb-m4-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ext3                            zImage--3.14.28-r0-imx6sx-sdb-reva-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manifest                        zImage--3.14.28-r0-imx6sx-sdb-reva-ldo-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sdcard                          zImage--3.14.28-r0-imx6sx-sdb-sai-20150527050244.dtb
fsl-image-gui-imx6sxsabresd.tar.bz2                         zImage-imx6sxsabresd.bin
modules--3.14.28-r0-imx6sxsabresd-20150527050244.tgz        zImage-imx6sx-sdb.dtb
modules-imx6sxsabresd.tgz                                   zImage-imx6sx-sdb-emmc.dtb
README_-_DO_NOT_DELETE_FILES_IN_THIS_DIRECTORY.txt          zImage-imx6sx-sdb-lcdif1.dtb
u-boot.imx                                                  zImage-imx6sx-sdb-m4.dtb
u-boot-imx6sxsabresd-2014.04-r0.imx                         zImage-imx6sx-sdb-reva.dtb
u-boot-imx6sxsabresd.imx                                    zImage-imx6sx-sdb-reva-ldo.dtb
zImage                                                      zImage-imx6sx-sdb-sai.dtb

网友:
如果是全部从源码编译,这些步骤本身就是分开的。
如果用工具,那就看工具的手册,因为自己不好找编译的配置文件从哪里来。

楼主:
~/work/fsl-release-bsp$ du -sh
36G        .

好大的一个工程

网友:
可以单独编译  我想知道手册提供的方法能下下来?

楼主:
curl  http://php.webtutor.pl/en/wp-content/uploads/2011/09/repo> ~/bin

用这个repo ,用文档上提供的不行, 之后的步骤按照文档上的操作 就可以了,编译的时候 下载包的时候,会出一些警告和错误,重行执行bitbake fsl-image-gui 或者其它的命令(依据自己的选择).

楼主:
kernel源码的位置 似乎是这个:~/work/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imx6sx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4.28-r0/git

楼主:
curl  http://php.webtutor.pl/en/wp-content/uploads/2011/09/repo> ~/bin/repo

网友:
bitbake the poky tool-chain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

楼主:
内核和uboot源码位置?

网友:
在tmp/work/XXXX/u-boot/YYY/git/
其中XXX与recipe写法构成有关,一般都是CortexA9XXX中或者是mx6XXX中。

网友:
另外可以直接bitbake u-boot -c devshell 打开的gnome-terminal,就在源码目录同级的build中。

楼主:
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imx6sx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4.28-r0/git/
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imx6sx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4.04-r0/git

源码位置在这两个地方了

楼主:
~/work/fsl-release-bsp$ du -sh
39G        .  又编译了几次, 空间又变大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