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MAG3110使用的多吗?

楼主(2015-05-27):
现在做一个地磁的车辆检测方案,想使用飞思卡尔的芯片,请问这款芯片,使用的多吗?好调试么?抗磁化怎么样?

网友:
数字3-D磁传感器,具有较宽的动态范围,能够在外部磁场较高的PCB中工作。MAG3110磁力计可以测量局部磁场的3个分量,这些分量就是地磁场与电路板中组件产生的磁场之和。

与3轴加速度传感器结合使用时,可以获得独立于方向的精确罗盘方位信息。MAG3110采用标准I²C串行接口,能够测量最高10高斯的局部磁场,输出数据速率(ODR)高达80 Hz。这些输出数据速率对应的采样间隔从12 ms至数秒不等。MAG3110采用塑料DFN封装,在-40°C至+85°C宽温度范围能够可靠工作。

特性

    最大采样率80 Hz
    400 kHz I²C接口
    工作温度-40°C至+85°C
    0.95至3.6 V电源
    全量程范围±1000 µT
    低功耗,单发测量模式
    噪声低至0.25 µT rms
    灵敏度0.10 µµT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楼上,至少楼主的“使用的多吗?好调试么?”这两个问题你都没有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正常实测功耗达到多少?以10ms检测一次的工作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实测功耗达到多少?以10ms检测一次的工作强度。·

关于功耗,你可以查看这款产品的datasheet,另外如果还有更详细的问题,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相关的工程师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