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F107VCT6串口1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如题,今天调试STM32F107VCT6。结果发现串口的数据一只不对。0x00变成0xc0. 0x10变成0xd0。。。。。只有0x55,0xff,才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折磨疯了。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求大牛指点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GPIO_Init(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NVIC_Init(void);
void InitInitComRS232(void);
void InitialSysClock(void);
void SendData1(unsigned char i);
int main(void)
{
        InitialSysClock();//初始化系统时钟
        InitInitComRS232();

        while(1)
                SendData1(0xaa);
}
void BSP_NVIC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先占优先级2位,从优先级2位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static volatil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void InitialSysClock(void)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设置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就绪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   HSE=8MHz,HCLK=72MHz,PCLK2=72MHz,PCK1=36MHz                         */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不分频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2时钟不分频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1时钟二分频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2分频 12Mhz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BSP_NVIC_Init();

}
void InitInitComRS232(void)
{
        USART1_GPIO_Init();                        //初始化端口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1_NVIC_Init();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参数初始化
                                                   //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初始化参数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打开串口1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TXE接收中断,TC传输完成中断,RXNE接收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

void USART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Port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
void USART1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4;//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X_dat;                                                        //定义字符变量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清楚接收中断标志*/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X_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endData1(RX_dat);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 清楚发送中断标志*/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
}

void SendDatas1(unsigned char  *output,unsigned char  Outlength)
{
  while(Outlength--)
  {
    USART1->DR=*(outpu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void SendData1(unsigned char i)
{
        USART1->DR=i;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额,大牛们都去哪里了?

楼主:
额,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楼主:
问题以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