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设置错后不能烧录程序修复方法之一

楼主(2015-05-27):
刚刚学习avr  用的是atmege128. 如图设置以后 完全不能烧程序啊。  后来  我到处查资料   。看到(2)CLKSEL0..3。CLKSEL0、CLKSEL1、CLKSEL2、CLKSEL3用于选择系统的时钟源。有五种不同类型的时钟源可供选择(每种类型还有细的划分)。芯片出厂时的默认情况为CLKSEL3..0和SUT1..0分别是“0001”和“10”。即使用内部1MHz RC振荡器,使用最长的启动延时。这保证了无论外部振荡电路是否工作,都可以进行最初的ISP下载。对于CLKSEL3..0熔丝位的改写需要十分慎重,因为一旦改写错误,会造成芯片无法启动。
    看到这里  我马上去实验室 用了函数信号发生器  生成一个3.6M的方波  加在原本晶振的地方 成功烧录程序 ,挽救了一块开发板啊   有相同的问题的童鞋们  可以试试看哦

网友:
不是早就知道了么?设置了时钟源,就要提供对应的时钟源

网友A:
恭喜楼主被动式学到了新的知识。当年刚毕业,在公司领了很多m8,要是烧死一个片子,就直接扔掉,再换一个,那么大个公司居然没有函数发生器,也懒得另外找晶振。

网友B:
楼主学习128有对应的板子吗?

网友:
二楼太土豪了,我用AVR的时候是用AT89c52的ale输出做外部时钟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128有对应的板子吗?

我自己去买了一块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被动式学到了新的知识。当年刚毕业,在公司领了很多m8,要是烧死一个片子,就直接扔掉,再换一个, ...

唉  avr就是这样的  熔丝这东西 不知道 乱点  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去买了一块开发板

哦~那编程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呢?I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编程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呢?IAR?

icc 7.22  编译环境没有keil好啊

网友C:
还这么麻烦呀,找一个能工作的板子直接把晶振输出脚连到挂掉的晶振输入脚就好了,记得共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这么麻烦呀,找一个能工作的板子直接把晶振输出脚连到挂掉的晶振输入脚就好了,记得共地呀 ...

我试过了  好像不行  我才用这个办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cc 7.22  编译环境没有keil好啊

我想用一下I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128有对应的板子吗?

有的呢  买来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