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15-05-27):
本来选用了TI的BQ24050,但发现立创商城没有,其他代理商的价格又太贵,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常用又便宜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LN2054,论坛里推荐的,还不错,便宜好卖又够用。
  这一类的ic多得很。

网友B:
大哥在做低功耗产品的充电电路了吗?

楼主:
好像很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LN2054,论坛里推荐的,还不错,便宜好卖又够用。
  这一类的ic多得很。 ...

好的,我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在做低功耗产品的充电电路了吗?

是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多的样子

国产的可以看看拓微,如韵等厂家的。

网友:
国产南京拓微的,不考虑成本 MAX1879  LTC4001等

楼主:
立创商城只有TP4056哦。。。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可以看看拓微,如韵等厂家的。

TI的BQ24090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TI的BQ24090用过吗?怎么样?

TI的贵了点,没试过这个型号的,之前找代理商要了几片另一个型号的,还没试,代理商推荐的,说是各方面性能要比国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贵了点,没试过这个型号的,之前找代理商要了几片另一个型号的,还没试,代理商推荐的,说是各方面性 ...

我选了拓微4056.不知道实际性能怎么样?

网友D:
CN3052A这个芯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3052A这个芯片也不错

如韵的?也是国产的,感觉国产器件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选了拓微4056.不知道实际性能怎么样?

4056使用简单,性能也还不错,立创还有其它的芯片,可以都买几个回去试试。

网友E:
看你电路需求呀,我做手电筒用的是tp4054,批量10k进的货,才1毛多一个。当然要性能还是不能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电路需求呀,我做手电筒用的是tp4054,批量10k进的货,才1毛多一个。当然要性能还是不能用这个的 ...

就是给锂电池充电,也没啥性能要求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韵的?也是国产的,感觉国产器件怎么样?

使用起来还行 没有做具体的测试

楼主(2015-08-05):
引用 网友C:
4056使用简单,性能也还不错,立创还有其它的芯片,可以都买几个回去试试。 ...

请教个问题,tp4056的输出端连锂电池,还能再接负载电路吗?还是需要加电源电路管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tp4056的输出端连锂电池,还能再接负载电路吗?还是需要加电源电路管理? ...

这样用的话最好用有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我目前用的BQ24073和BQ24610都很好用…就是价格不亲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用的话最好用有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我目前用的BQ24073和BQ24610都很好用…就是价格不亲民 ...

是啊,价格贵了好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tp4056的输出端连锂电池,还能再接负载电路吗?还是需要加电源电路管理? ...

弄个DW01+8205基本就行了,电池保护电路,很简单,成本也不高,不加的话不太保险!

网友:
如韵电子的CN系列  比较好用

网友:
可以从TI官网订购,运费在40元左右

网友G:
BQ24090,1A充电电流,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DW01+8205基本就行了,电池保护电路,很简单,成本也不高,不加的话不太保险! ...

买的锂电池上有保护电路板,不知道充电电路这要不要加个电源电路管理的芯片或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BQ24090,1A充电电流,效果很好

价格略贵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锂电池上有保护电路板,不知道充电电路这要不要加个电源电路管理的芯片或是电路。 ...

有保护板就不用加了,直接用TP4056就行,看看电池的充电电流限制,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用TP4054、TP4057这样的芯片,体积小,价格也略微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保护板就不用加了,直接用TP4056就行,看看电池的充电电流限制,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用TP4054、TP4057 ...

应为正好看到这个帖子,比较担心。。。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据说充电电路和负载应该是分开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9079&page=1#pid8704198

网友:
TP的应该还可以,用过

网友:
tp4054,以前做手电筒月出货量20k+,拿到的价格是2毛不到。要高性能推荐sy6912,效率可以做到有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