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求出一个无符号32位数的二进制位数?

楼主(2015-05-27):
也就是去掉高位起的0之后剩余的二进制位数。

关键词:快速

网友A:
uinon {
uint32_t  w_datain;
uint8_t   ch_datain[4];
};

用ch_datain[3] 为下标,去查表,结果大于0就+24返回,等于0执行下一步
用ch_datain[2] 为下标,去查表,结果大于0就+16返回,等于0执行下一步
用ch_datain[1] 为下标,去查表,结果大于0就+8返回,等于0执行下一步
用ch_datain[0] 为下标,去查表,结果大于0就+0返回

网友B:
特殊指令:Count Leading Zero,一般一个周期。

GCC的话,有内置的原语,如果有机器指令存在,会直接嵌入汇编指令;如果没有,会使用优化的代码实现。

这种指令用在优先级Bit Mapping的判决上会很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on {
uint32_t  w_datain;
uint8_t   ch_datain[4];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指令:Count Leading Zero,一般一个周期。

GCC的话,有内置的原语,如果有机器指令存在,会直接嵌入 ...

CLZ指令,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