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型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硬件电路,欢迎指点

楼主(2015-05-27):
用电荷型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测振动位移。思路是 电荷转换为电压,然后适调放大,再低通滤波,再两次积分,再峰值检测,再用adc采集。电路如下。欢迎指点不足之处

网友A:
现在都用的是ICP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的是ICP传感器吧

icp成本高 恒流源

网友B:
没看到电源,是单还是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源,是单还是双电源

双电源,pads画的,电源隐藏了

网友(2023-02-02):
FILTER_OUT_SOFT和FILTER_OUT_HARD,这两个网络标号是表达同一个?还是FILTER_OUT_HARD是其他电路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