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从哪来?

楼主(2015-05-27):
今天在装样机的时候发现一个神奇的现状。如图所示,当电源放在骨架外,测得后续电路输出信号无噪声,但是一旦把电源放入骨架,噪声也随之而来。(整个系统只给该电源供电了,其他骨架中的走线都没有电。)想不通噪声是哪来的,希望哪位高手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噪声是不是测量问题,把骨架良好接地试试

网友B:
同样建议外壳接地。

干扰来源的可能性太多了,  看下这篇文章:  http://www.eeworld.com.cn/dygl/2011/1213/article_9291.html

网友:
骨架成天线了?

网友C:
先看看干扰的频率吧,或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D:
走线捆扎得很好,怎么个步骤才能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噪声是不是测量问题,把骨架良好接地试试

之前试着用导线将外壳引到铁质桌子上,效果不明显,我一会试试接暖气上试试,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建议外壳接地。

干扰来源的可能性太多了,  看下这篇文章:  http://www.eeworld.com.cn/dygl/2011/12 ...

非常感谢!!文章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干扰的频率吧,或许能找到原因!

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捆扎得很好,怎么个步骤才能做到呢?

慢工出细活吧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工出细活吧  嘿嘿

那个线也是炒鸡贵的吧。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外壳没接地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外壳没接地的节奏

测了下 外壳是良好绝缘的 这种要怎么接地?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个测井的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