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纯净版做的系统台机一晚上正常笔记本一晚上会休眠

楼主(2015-05-27):
没做任何屏保操作,笔记本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吗?T420本。WIN7-64测试。

网友:
要设置电源计划啊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笔记本电脑要设置电源计划?那台机要设么?

网友A:
台式机一般不用管,笔记本考虑到有时候会用电池,要修改电源管理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一般不用管,笔记本考虑到有时候会用电池,要修改电源管理计划。

现在我想把笔记本24小时使用,可以关闭显示器,让它自己运行里面的程序,请问如何设置?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把笔记本24小时使用,可以关闭显示器,让它自己运行里面的程序,请问如何设置?谢了。 ...

打开电源计划,看一下里面的选项就明白了。傻瓜化的。

楼主:
默认是5,15,30分钟的那个选项,把最后一个30改成永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把笔记本24小时使用,可以关闭显示器,让它自己运行里面的程序,请问如何设置?谢了。 ...

在电源管理里面把关闭显示器按你的要求设定好时间,关闭硬盘和休眠全部都改成永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