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解锁很难吗?

楼主(2015-05-27):
用MK10DX256VLL7,焊了3块板,2块reset_b信号被拉低,1块有锯齿波输出。焊接温度300度。
在网上查怀疑是被锁了,但用推荐的方法均无法解锁。且JTAG接口均按要求在TMS和TDI上拉了电阻,NMI也有上拉。不知该从何处查起。
FSL能否针对这类新手常遇到的问题出份指导,以加快进度。

网友:
正常解锁没有那么难,我使用的K60,我的锁过几次,有时候JTAG读不到片子,有时候是别的提示,好像解锁方式还不一样。根据你具体的错误提示在论坛里找找,这个问题在智能车论坛里应该有很多。

网友:
我保持持续关注太多,帮楼主顶一下。关注版主解答,等着听课。楼主辛苦了,忙到那么晚。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直接换片子了…

网友:
要是被锁的话 直接换片子了 解锁有点复杂

网友:
先要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用JLINK Commander软件,Jlink检测到内核后,在命令行里输入unlock kinetis回车就行了 还不行那估计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烙铁温度调到280以下试试。我以前焊接mk60的时候也是你这个问题。后来 调低烙铁温度就好了

网友A:
焊接温度,手册要求不超过260度。楼主,你reset_b 引脚有没有加上拉,并且对地接100nf电容?1块有锯齿波输出的能找到内核并且下载程序吗?如果空芯片,没有烧过程序你的reset一直为低就不正常了,有可能是被你焊坏了,需要查找硬件。另外,你板子上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
关于解锁,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 ... read&tid=553023
如果都不能解锁,说明你的芯片可能损坏了。

网友:
这个需要呢,标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手册要求不超过260度。楼主,你reset_b 引脚有没有加上拉,并且对地接100nf电容?1块有锯齿波输 ...

焊接温度260度是否就需要用低温焊锡?这样对焊接的要求还真比较特殊,还是第一次遇到。
reset_b有10k电阻上拉,且在MCU处加有0.1uF电容对地。JTAG接口信号TMS和TDI也有10k上拉,NMI也有上拉。该拉的都拉了,可就是reset_b被拉低,呵呵。
另外,未接VBAT和RTC振荡器,不知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温度260度是否就需要用低温焊锡?这样对焊接的要求还真比较特殊,还是第一次遇到。
reset_b有10k电阻 ...

正常焊锡就可以了。
外部电容没有问题吧?
把reset引脚外围都去掉看看,是不是还是低。
另外,看看焊接是不是短接到什么地方,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焊锡就可以了。
外部电容没有问题吧?
把reset引脚外围都去掉看看,是不是还是低。

去掉reset_b外围电阻电容,2片仍一直拉低,1片的锯齿波波形有所变化。仍无法连山JLink。在JLink commander中无法测到MCU。
这样是不是可以宣布MCU的死刑了?想快点做个了断,不然就像在受凌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reset_b外围电阻电容,2片仍一直拉低,1片的锯齿波波形有所变化。仍无法连山JLink。在JLink commande ...

先调有锯齿波的板子吧,你JLINK引脚和你板子上的JTAG口连接是否正确?
把你连接图发出来看看。
还有测试下,NMI引脚是否为高。
板上电源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有锯齿波的板子吧,你JLINK引脚和你板子上的JTAG口连接是否正确?
把你连接图发出来看看。
还有测试 ...

这是debug接口:
NMI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debug接口:
NMI是高电平。

你和JLINK的接口接对没有?
因为这个JTAG接口和ARM的标准jTAG接口线序是不一样的,你检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JLINK的接口接对没有?
因为这个JTAG接口和ARM的标准jTAG接口线序是不一样的,你检查了没有? ...

检查过,和JLINK的管脚是一一对应的。
J-Linker commander中JTAG和SWD均检测不到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过,和JLINK的管脚是一一对应的。
J-Linker commander中JTAG和SWD均检测不到MCU。

有没有出现这些引脚虚焊情况,你用万用表从引脚端量下,是否和外面的接线都是导通的呢?
另外,把你最小系统图发出来我看看。
现在你试的是那块有锯齿波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出现这些引脚虚焊情况,你用万用表从引脚端量下,是否和外面的接线都是导通的呢?
另外,把你最小 ...

管脚都检查过,都正常。Vbat未接。
一直在调试锯齿波的板子,下面是MCU部分的图,只焊接了MCU,别的IC未焊。用JTAG接口供电。

网友B:
不用JTAG供电试试吧,JTAG先连接好,然后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JTAG供电试试吧,JTAG先连接好,然后再通电。

要另外供电的

楼主:
不用JTAG供电也试过,结果一样。
怀疑到JLINK V8,在一块DEMO板上证明JLINK也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脚都检查过,都正常。Vbat未接。
一直在调试锯齿波的板子,下面是MCU部分的图,只焊接了MCU,别的IC未 ...

楼主,你再焊接一块,然后只焊接芯片的最小外围,其他电路都不加,然后采用外部3.3V供电,不使用JTAG供电试试。
焊接的时候,温度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再焊接一块,然后只焊接芯片的最小外围,其他电路都不加,然后采用外部3.3V供电,不使用JTAG供 ...

谢谢耐心解答,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解答,我再试试看。

楼主,你后来情况怎样了?
有没有重新焊一块,问题是否还存在?

楼主:
又焊接了5片,均是过回流焊,温度控制在280度以下。前4片仍然无法连接JLINK,最后一片将VBAT接上3.3V后就正常了,说明VBAT空置将导致无法解锁,痛苦的教训啊。
之前帖子里有提到这个问题(VBAT不连),但并未引起版主的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焊接了5片,均是过回流焊,温度控制在280度以下。前4片仍然无法连接JLINK,最后一片将VBAT接上3.3V后就正 ...

的确,这个还真没注意:
The VBAT input supplies power to the RTC and a 32-byte register file during
powerdown and low power modes. This pin can be sourced from the VDD supply or
from a dedicated back-up battery cell. A simple battery isolator consists of a dual
Schottky array with common cathodes. The TWR board example below (Figure 2-6) uses
the BAT54C device to provide battery back-up when the main system power is off. A
100 nF bypass capacitor, placed as near as possible to the MCU, is recommended to
minimize the effects of supply switching events.

那么其他的芯片接了VBAT也不能连上吗?

网友:
你对照这个快速指南再看看,你是不是哪里漏了,第2章:cache.freescale.com/zh-Hans/files/32bit/doc/quick_ref_guide/KQRUG.pdf?fasp=1&WT_TYPE=Quick%20Reference%20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fileExt=.pdf

楼主:
谢谢回复。没想到VBAT也是锁MCU的一个原因,看资料不细,不过对刚接触Kinetis的人来说,那么多的资料如何能快速准确的看到,确实是个伤脑经的事。

网友:
不应该啊,应该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这个还真没注意:
The VBAT input supplies power to the RTC and a 32-byte register file during ...

请教一下,手册上的那几句话的意思是VBAT必须接上VCC,否则芯片就不能工作吗?

K21系列的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手册上的那几句话的意思是VBAT必须接上VCC,否则芯片就不能工作吗?

K21系列的有这样的问题吗 ...

没有直接讲,但是我看tower板子都是连上的,你可以直接参考Tower板的原理图,把tower板最小系统连上的都连上。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 ... ds&fileExt=.pdf

网友:
jlink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unlock kinetis即可。

网友:
楼主参阅9楼主链接,有很多解锁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无法解锁。连上VBAT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