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收了飞测费,不进行性飞针测试

楼主(2015-05-28):
测试费是收了不少,结果不进行测试,有坏板就进行坏一赔十?
(做了1000pcs,抽测20pcs有1pcs是线断掉并连接到了另外一条线上,绿油覆盖的,绝对是PCB质量问题)
如果坏一赔十能补偿的话我想没几个人会选择测试,既然选择测试,
交了高昂的测试费(比别家贵很多,当然PCB是便宜些),那就是要避免那1%-5%的不良(JLC标称不测试良率95%以上);
你不能拿测试费当保险费,本身不进行测试,让客户进行上件实测,出了问题你却只保PCB的钱,
客户元件的损失和人工费谁负责?这种生意保险公司都没你们精明.

   JLC讲不讲诚信?还是JLC就是这样操作的,测试费本身就是保险费?坏了进行赔偿,收了飞针测试的钱不进行飞针测试,
如何解释?不要说漏测,更不要提什么坏一赔十,除非你的赔偿包括元器件和人工。

嘉立创回复加到楼主位,这是特权,没办法;
1000pcs板子,做了两次还少了2pcs,也是醉了;
从第二次补10pcs看,嘉立创至少做11pcs板子,只有8pcs是好的,就这一块板子来说,
嘉立创的良率只有70%多点,不测标称的98%良率感觉有点悬,所以以嘉立创自信的98%的良率来看,
1000pcs订单,顶多下料1020pcs,稍微大一点的线路板缺数在所难免,当然这是在全测的前提下,
否则多送你几块坏板当然就不存在缺数问题;坏一赔十真的意义不大,不要一直强调这个,
我相信多数客户并不是没有发现问题,只是有时不值得去计较,一块坏pcb的成本远不止pcb那点钱;
另外1pcs坏板只是在20pcs中发现的,并不是全部1000pcs,我不太相信1000pcs仅有这1pcs。
还有就是我并没有否认嘉立创PCB的性价比,只是就事论事,说太多其它的只是在推卸责任而已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此板确实做了两次,也恰恰充分说明是有全测,可不是楼主所说的收了测试费不全测的攻击,误导所有的网友,那一片存在问题,是客观存在,我们也接受这个事实  开始是做了1000多片,测试有10片是坏板
2)目前来说,你测试20片,就发现1片,为什么不能等全部测试之后,统计有多少片,再来发这个贴,如果998片中,如果只有一片,你又怎么说?
3)你也是做了那么多板在嘉立创,又少了几次数?有多少片坏板?有多少次不够数,楼主,我真服了你,出了问题当然是嘉立创不对,我们也诚恳的接受,我一开始就说这个客观存在,发现了一片板为什么非要注册一个帐号来用推测来误导所有的网友?而你说另一个帐号做了有几十万的货款,我想问一下出错率有多少,凭着良心你说一下就好了?
4)如果所有的客像你一样,有任何售后,都在这上面投诉,当然你引起来所有的网友注意,客观的事实是,把点放大之后必然会对商家有非常大的伤害,合作的包容理解,协商解决的精神就不存在,有一点问题就搞死你的心态,那样谁敢以这样的客合作,就像在淘宝上动不动给差评一样的买家,谁也害怕,敬而远之!
5)直通率有没有98%抽测的,在这所有的网友都有发言权,我想信98%这个数是保守的,你又在用你的推测引导网友,样板投了11片,有8片好了,用这个推测小批量,有的板个别时候还只好一片,是不是我的直通率只有10%
6)在网上发这种攻击性的贴子,而标题以事实不符的贴子,除非跟厂家有什么生死大仇在发,楼主你的发的不是建议贴,此贴是攻击贴子,误导的贴子!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事实客观存在,相信公司工作人员能妥善的安排好这次客诉,我就不想过多的给于讨论!楼主投了1000片,测试结果是990片,这个测试记录少数10片也恰恰证明了就进行测试,在样板补料10片,出了8片,同样有记录在案,这片板子流出,责任肯定在于嘉立创的测试员工

这次事件讨论以经超出了客诉的范围及深度,涉及到嘉立创的任何一次品质事件都是大事件,说明了嘉立创的成功,同时也让嘉立创对品质一种敬畏,所以我说阿莫网是我们前进的一面镜子,任何一次网络事件都能掀起大的波浪,我不敢有任何松懈,我们在努力,在不断的努力,我敢今天在此说,从双面板来说,无论从工艺还是自动化程度,品质的把控品质程度,以达行业最为顶层的水平(不服气的没有关系,我会组织一次审厂活动,你不服气可以参加),在阿莫网上,嘉立创不下几千个客户,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的也一直是100%,某一单有问题,个别性概率事件,我希望大家都要理性的对待,如果你一定期要认为嘉立创价格低,就是品质没有保证的恶名,我只能表示无奈,上次5大绝顶高手参观工厂后也许不会认同,大家希望每一次都是100%,能理解,希望全测的一定是100%,也当然能理解,厂家更希望,我不说太多的原因,你就找任何一个工厂,你就问这个厂全测的能一定保证100%之么? 没有任何一个厂老板敢如此保证!

对于品质的以下网友的一律回复:
1) 全测,嘉立创承诺是100% 否则坏一赔十   抽测保证98%   否则坏一赔十  大家可能说,全测是不是一定是100%,全测是靠人,只要是靠人的事,就没有一定说是100%,我们是如此,其它的厂也是如此,只是比例高低的问题,在阿莫网上有几千个客户,我们的比例有多高,阿莫网上最有发言权,如果你问我,全测的一定能保证100%么,我一定不敢说一定100%,低概率的事件一定存在!

2) 过孔阻焊问题: 过孔盖油会导致过孔有时候盖的很好,有时候过孔发黄,这是工艺决定,没有办法解决,对于嘉立创四层板,全部采用了塞孔工艺,基本上解决了此类问题

3)字符的问题: 字符偏移,或是字符不够清楚,这个问题可能样板更严重一点, 大亚湾工厂采用全自动丝印机,约场小批量在改成半自动(1-2个月完成),小批量有批量全面淘汰手印  样板在引进字符打印机,全面解决字符不清的问题,

以上问题,客观存在的,客观回复,相信后面几个月,能全面的把嘉立创字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全面淘汰人工印刷!

组织pcb专家级审厂,另专贴开启,如果你对pcb有所造诣,你对pcb有所了解,如果你对品质保控有所了解,如果你以能公正的客观的对待我们,欢迎你走进我们的工厂,你为大家专题报道一下深圳嘉立创!

今天回复较慢,是因为我到了工厂,落实样板字符打印机,及约场小批量半自动字符机印的进度,还有一个就是讨论小批量价格再降50元/平方米,再度降价,让一批网友又要绝望,认为品质是不是双差了的质疑,没有关系,我在做,天在看,能经得起大家的任何考验,嘉立创不就是一直在这么质疑中过来的么,降价降价再降价,提质提质再提质,扩充扩充再扩充,我一直在做如此三个循环而以!

短路开路

短路开路

短路开路

短路开路

网友A:
确实很有些过分,建议袁生狠抓产品质量。

网友:
确实需要注意。
坏一赔十意义不大,正经做产品的公司不会在意那点赔偿,元器件、人工以及良品率更重要。

提高质量比坏一赔N更具实际意义。

网友B:
小批量,我一直在一家合作了8年的工厂做,0.1线宽0.1间距,450/平包飞测,几千片也极少发现一两片有PCB问题。厂家送货还多给千分之五。小批量,价格真的不是很重要,板子只占成本百分之几。若PCB不良率2%,做出来损失就放大到板子总费用的百分之二三十。350也变450了,还闹心

网友:
看LZ的线宽和安全距离还可以了,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C:
楼主这  刚注册的新用户,上来第一个帖子就是声讨JLC的,感觉怪怪的

网友:
楼主为了发帖还特意注册了一个I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有些过分,建议袁生狠抓产品质量。

       不单纯质量问题,是诚信和人品问题,商品有两种,一种质量差价格便宜,一种质量好价格贵;
客户说要质量好的贵的,结果收了贵的钱,却提供便宜的东西,并因质量差给客户造成了损失,
却还不承认问题。

网友D:
然而楼主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个板子是JLC所制作的证据么

网友:
关注,从图片上看,这个缺陷应该可以通过AIO和飞针测试出来的

网友:
新ID发表的感觉还是怪怪的。

网友:
希望嘉立创重视这个事件

网友:
前几天有个小批量的板子,油墨比以前的浅了很多,过孔也没有完全盖油的,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然而楼主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个板子是JLC所制作的证据么

你说的很对,我强烈怀疑这不是JLC做的板子,  我找出了上个月做的pcb,  与楼主的对比,发现了问题!  JLC的过孔盖油现在效果是非常好,不会出现过孔像是开窗又不是开窗的现象。
希望楼主提供相关证据,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执。

网友:
求大号ID

网友:
只是真是JLC做的PCB出现这样的问题,新ID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我强烈怀疑这不是JLC做的板子,  我找出了上个月做的pcb,  与楼主的对比,发现了问题!  JL ...

过孔问题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这个楼上也有人提出来了. 你的过孔完美, 只能说运气好. 板子上再补刀的情况也是正常的(我上批就有, 嘉立创网站上也明示了这点). 不过嘉立创的价格和服务取平衡, 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对得起我出的价格了.

网友:
坐等结果。
要是黑JLC等着封ID。
要真是JLC的问题得给个说法,不然以后不敢在JLC做板了。

网友:
这几率都被楼主碰到了,千分之一啊!

楼主:
1.注册账号就是为了反映问题,但绝对不是托,私下很多事情解决不了,透明才有可能公证。
2.对嘉立创的产品总体还是满意的,不然也不会在嘉立创做了那么多货
3.对嘉立创的服务不满意,基本上就是按我的规矩来,不然就别做
4.这次的问题是需要提供答复,是不是以后都是这种情况,如果是,哪怕只有1%的不良,
都请告知,我会谨慎选择;
5.忽悠最好不要,我偏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

网友:
楼主若真是在JLC做的板子,应该再来个带有客户编号的PCB整体照片

网友:
jic的过孔盖油,其郊果可以说是运气。同一个文件,一个月一次的小批量,有时盖得很好,有时不好。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坏的

网友F:
我还见过  批量生产,收费800做测试架,结果根本就没做,短路的一堆,,还好短路基本在同一个位置,用刀片处理下就好了。。

感觉上面有很多人心态不是很对,,

新ID发帖怎么了,就应该另外对待,
我的猜想 这位是论坛的老成员了,只是想低调处理事情,才新注册一个ID。

不过LZ 确实需要提供PCB上的ID丝印图片。

楼主:
呵呵,可以找JLC和我对质,嘉立创不用黑,也没人能黑的了,如果随便封号,只能说是一言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这意思吗;再者如果我说假话,愿意提供万倍损失,大不了赔上身价虽然没多少;嘉立创敢不敢这样承诺啊,随便找公证机构;不过以上这些都没必要,请不要随便贬低别人或说别人是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小批量,我一直在一家合作了8年的工厂做,0.1线宽0.1间距,450/平包飞测,几千片也极少发现一两片有PCB问题 ...

我上次算了下之前做pcb的厂和jlc小批量价格对比,发现确实便宜不少,实话。。。。但是最终不敢放到jlc来做
原因就是怕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是一回事,原来好好的后来出问题,还是换了家厂造成的,这种事情十张嘴都说不清啊

再等等jlc小批量质量稳定了,我再考虑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见过  批量生产,收费800做测试架,结果根本就没做,短路的一堆,,还好短路基本在同一个位置,用刀片 ...

同感,我也遇到过。基本就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  刚注册的新用户,上来第一个帖子就是声讨JLC的,感觉怪怪的

确实  特意注册个号来反映情况 楼主也不容易 估计心里已经骂娘十遍了

楼主:
已在嘉立创投诉,JLC有心可以找到的,只是太大,可能不会在意一两个客户而已,毕竟总体还是有竞争力的,但为了降低成本,收取飞针测试费不做飞针测试,不可接受,因为这是诚信问题。

网友:
我还是对楼主的ID严重怀疑……
为这件事情开个AMO帐号……
第一个贴就开始黑人(有可能不是),别那么直接,以免被别人回马枪,躲都躲不了

楼主:
没大号ID,注册要钱的,没事也不会随便注册个账号

网友:
jlc的人可以说说啦 有问题就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算了下之前做pcb的厂和jlc小批量价格对比,发现确实便宜不少,实话。。。。但是最终不敢放到jlc来 ...

私信一个PCB厂商呗;
也是寻求一个稳定的批量PCB厂商,我倒是知道几个,可是人家根本不鸟千八百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在嘉立创投诉,JLC有心可以找到的,只是太大,可能不会在意一两个客户而已,毕竟总体还是有竞争力的,但 ...

楼主也别急,你和客服投诉,有时候他们也做不了主

在这里袁先生和高先生基本上会处理的比较满意,很多主抓用户体验的企业最后都做得不错,两位先生都深谙此道啊哈哈哈

网友I: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以前在帖子里面也说过,100mil的线,中间虚连,上电就烧断,做了250pcs,有2pcs,也是出过测试费的,最后和JLC投诉很闹心,说这种问题测不出来,是外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见过  批量生产,收费800做测试架,结果根本就没做,短路的一堆,,还好短路基本在同一个位置,用刀片 ...

恩,也是,下午上传,现在板子不在手头上,不过还是会有人说编号可以造假。。。。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诚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大号ID,注册要钱的,没事也不会随便注册个账号

说这么多还真不如来张图片来的实在,不怀疑你的ID,但是证据至少很好弄上来的吧,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疑惑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见过  批量生产,收费800做测试架,结果根本就没做,短路的一堆,,还好短路基本在同一个位置,用刀片 ...

我在中信华做的就和你一样的问题,收了800元的测试架费用,可能都没有做测试架,板子还是有短路和坏的!

网友:
看看JLC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我强烈怀疑这不是JLC做的板子,  我找出了上个月做的pcb,  与楼主的对比,发现了问题!  JL ...

我和14楼一样,也经常遇到过孔盖油但露铜色的问题,按JLC标准的不粘锡就算合格了,由于是样板,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每次打样都会备注过孔盖油要足够厚,不要露出铜色。

网友:
坐等JLC出来澄清,我还是不太相信JLC收费却不做事。
话说飞针测试能测出这些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以前在帖子里面也说过,100mil的线,中间虚连,上电就烧断,做了250pcs,有2pcs,也是 ...

这个确实测不出来,飞针测试不会通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J:
1. 楼主,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明这个是JLC的东西, 你把你的JLC账号公布出来,然后那次订单也截图过来. 你到现在,到现在,都没有证明(为什么???)
2. 楼主,你注册账号,一进来就说JLC的东西有问题, 你是不是有问题??? 第一次发帖就发这个? 你花80大洋注册账号,就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3.楼主.至少我在JLC做板子到现在,就没有出现一次有问题的事..板子数量总数超过5K. 就没有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何必恶语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1. 楼主,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明这个是JLC的东西, 你把你的JLC账号公布出来,然后那次订单也截图过来. 你到现 ...

先不要喷嘛,理性看待
LZ已经表示要上传完整图片了,等LZ下午上传了或者LZ潜逃了,再下结论也不迟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私信一个PCB厂商呗;
也是寻求一个稳定的批量PCB厂商,我倒是知道几个,可是人家根本不鸟千八百套的;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我强烈怀疑这不是JLC做的板子,  我找出了上个月做的pcb,  与楼主的对比,发现了问题!  JL ...

LC的过孔盖油我觉得是非常的随机,好象跟中奖差不多的,我样品一般都是选过孔盖油,结果发过来一般都是不盖的.虽然盖不盖对样品都没关系,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做法还是很随机不够正规

网友:
我们在JLC做了几十K的货了,都没有要求飞针测试,会定有一定比例的开路和短路,不过基本可以接受。以前是找别的厂做,价格贵,交期不准。

网友:
大家怀疑板子不是JLC做的,
JLC会在PCB加上识别字符的,你把这个位置拍出来就行了

网友:
测试费->保险费?呵呵,有点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楼主,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明这个是JLC的东西, 你把你的JLC账号公布出来,然后那次订单也截图过来. 你到现 ...

5k,呵呵,之前的账户做了几十万的货了,发下目前这个账户的截图,之前也有遇到问题,不是说JLC怎么不好,
只是说事实,后续仍会在嘉立创做板,只是有选择而已;另外目前为止嘉立创的答复只是寄回板子,赔付十倍;
并没有解答楼主疑问;板子上的芯片都远不止十倍的价格,等查到问题的时候成本已经大部分付出了,何必还要你
那十倍赔偿,修复下挽回都不止十倍了。问题已经出现,嘉立创给的答复只能让我产生如下观点(当然怀疑的可以
继续怀疑,认为脑袋有问题的可以继续):
1. 嘉立创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付测试费不进行测试,爱做不做。
2. 嘉立创不保证板子质量,但保证赔付,前提是你发现板子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5k,呵呵,之前的账户做了几十万的货了,发下目前这个账户的截图,之前也有遇到问题,不是说JLC怎么不好 ...

附图,另外板子是拼板,加工过程板边已掰开,没找到编号,估计又有人怀疑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J:
1. 楼主,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证明这个是JLC的东西, 你把你的JLC账号公布出来,然后那次订单也截图过来. 你到现 ...

何必这么说呢
我做的板子不比你少,去年有一批500个遇到20个以上的过孔无铜,给嘉立创寄了一个板子叫他们分析,确认是孔无铜
最后我也没要赔偿,因为没意义。
要我把坏的板子寄给他们,然后还只赔板子钱,而板子相对上面的元件又很不值钱。。。
个人很不赞同这种做法,全测的板子怎么可能放过那么多过孔不通的。。。。

幸亏就那一次,他们解释是新的生产线不稳定,后来一直到现在都很好,不管了,先用着吧,希望不会有下一次。

网友:
概率问题,之前一次打样5种小板。其中一种焊了6片,有4片的SIP座的孔偏小,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后来再焊2片,却是正常的。另外一种板,也焊了几片,只有一片的SIP座的过孔偏小的。孔小了,一次插排针是插不进的,只有逐个孔通一次才行。体验了一把洞大洞小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5k,呵呵,之前的账户做了几十万的货了,发下目前这个账户的截图,之前也有遇到问题,不是说JLC怎么不好 ...

没错,我上次也这样
只赔板子钱其实没意义,坏板子还要给他们。。。
意思就是不想让我们找他赔
这一点希望袁老板可以看看。。。。
虽然你们反正坏的概率非常低,(如果不是偶尔生产线出问题或者换新工厂什么的),
但我们出了测试费,希望得到全测,只要是飞针能测到的问题,至少不能坏1%以上!
不然坏一赔几都没办法作为批量生产用!!

网友:
如果测试实际消耗的费用比你们目前报价高,请加价,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让我们客户自己权衡值不值得花钱降低百分之5的偶然故障率

网友:
当年嘉力创还没在阿莫论坛开专版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在论坛发过帖,对于那种回复中充满狡辩的态度和处事方式,我不认可,所以我也从来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有问题到jlc的客服反映和投诉。

不过袁生做事光明磊落,收了检测费,应该是有这个工序的。 ...

我也相信如此。
但我去年的事实证明就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某个操作员自己偷懒没测。
相信袁老板没理由收了钱不测。这是诚信问题!

但操作员偷懒我们也只能在这里发帖,让更多的人看到,让袁老板能看到和处理。
简单的跟客服投诉是无效的,老板不可能看到我们跟客服的每一个投诉(不然肯定忙不过来)
客服自己的处理方法就是他们的承诺坏一赔5(后来变成赔10)
但不论赔几对批量生产都没意义。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也私我一个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私我一个呗,谢谢!

已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嗯嗯 我也需要  多个供应商多个选择

网友:
若PCB坏1%, 板上元件是板费的20倍,板的真实费用便成了350/0.79=443(元)

网友:
请JLC发个声,内部调查到什么进度了。

网友:
嘉立创就不会出问题了?楼上很多人的言论很奇怪........
最近在嘉立创试制了2批板子,一个丝印很清楚,另外一个就很模糊大致能看清楚。因为是试制赶时间所以也没有去投诉。
国内很多公司不就是一开始认真仔细,等有一定规模了就开始偷工减料开始走下坡路??

我觉得对嘉立创而言碰到这种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赖。

网友N:
问一下小批量不良率大概是多少。1%算正常吗。付了测试费以后交付的不良率应该是什么量级?

网友:
不太懂工艺,小批量或样板做飞针测试现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小批量不良率大概是多少。1%算正常吗。付了测试费以后交付的不良率应该是什么量级? ...

经过AOI+飞针测试的PCB,合格率99.99%(号称100%),合格率只与工艺与检测有关,与批量无关

网友:
是的,如果PCB有问题,宁愿少发这几块,也不要等到产品做出来再来维修或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同求,现在也正需要。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下单选项:全测,不良品标记。一起送货,东西确实做了这么多,有些做坏了,没人怪工厂,毕竟便宜。

最老火的是,不知道那些是坏的,只有统统组装测试,损失加工费和元器件。

网友:
呵呵,我几年前投诉过一次工作人员不认识我的负片还态度很差,结果人家根本不想调查不想管,我在这里吐槽然后人家直接删掉了我做板的帐号。

网友:
大亚湾的那些老油条(怪不得原来的厂倒闭),袁老板要整治一下了;我也投诉过,不是质量问题,是包装问题;太随意了;以前在新圩做的,从没有过这些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冤枉楼主了,希望有些兄弟也不要太有阴谋论。新号注册第一帖就怀疑是水军抹黑。

之前我在嘉立创也遇到过线之间短路的,不过损失不大没有计较。其实生产都存在良率,作为厂家,控制好质量是第一位的。

网友:
也发个给我,谢谢!
非常讨厌那个附加的客户号,大批量做的也强行插入

网友:
也可能是测试人员偷懒了

网友O: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事实客观存在,相信公司工作人员能妥善的安排好这次客诉,我就不想过多的给于讨论!

这次事件讨论以经超出了客诉的范围及深度,涉及到嘉立创的任何一次品质事件都是大事件,说明了嘉立创的成功,同时也让嘉立创对品质一种敬畏,所以我说阿莫网是我们前进的一面镜子,任何一次网络事件都能掀起大的波浪,我不敢有任何松懈,我们在努力,在不断的努力,我敢今天在此说,从双面板来说,无论从工艺还是自动化程度,品质的把控品质程度,以达行业最为顶层的水平(不服气的没有关系,我会组织一次审厂活动,你不服气可以参加),在阿莫网上,嘉立创不下几千个客户,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的也一直是100%,某一单有问题,个别性概率事件,我希望大家都要理性的对待,如果你一定期要认为嘉立创价格低,就是品质没有保证的恶名,我只能表示无奈,上次5大绝顶高手参观工厂后也许不会认同,大家希望每一次都是100%,能理解,希望全测的一定是100%,也当然能理解,厂家更希望,我不说太多的原因,你就找任何一个工厂,你就问这个厂全测的能一定保证100%之么? 没有任何一个厂老板敢如此保证!

对于品质的以下网友的一律回复:
1) 全测,嘉立创承诺是100% 否则坏一赔十   抽测保证98%   否则坏一赔十  大家可能说,全测是不是一定是100%,全测是靠人,只要是靠人的事,就没有一定说是100%,我们是如此,其它的厂也是如此,只是比例高低的问题,在阿莫网上有几千个客户,我们的比例有多高,阿莫网上最有发言权,如果你问我,全测的一定能保证100%么,我一定不敢说一定100%,低概率的事件一定存在!

2) 过孔阻焊问题: 过孔盖油会导致过孔有时候盖的很好,有时候过孔发黄,这是工艺决定,没有办法解决,对于嘉立创四层板,全部采用了塞孔工艺,基本上解决了此类问题

3)字符的问题: 字符偏移,或是字符不够清楚,这个问题可能样板更严重一点, 大亚湾工厂采用全自动丝印机,约场小批量在改成半自动(1-2个月完成),小批量有批量全面淘汰手印  样板在引进字符打印机,全面解决字符不清的问题,

以上问题,客观存在的,客观回复,相信后面几个月,能全面的把嘉立创字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全面淘汰人工印刷!

组织pcb专家级审厂,另专贴开启,如果你对pcb有所造诣,你对pcb有所了解,如果你对品质保控有所了解,如果你以能公正的客观的对待我们,欢迎你走进我们的工厂,你为大家专题报道一下深圳嘉立创!
(标题以回复)

网友:
今天回复较慢,是因为我到工厂,落实样板字符打印机,及约场小批量半自动字符机印的进度,还有一个就是讨论小批量价格再降50元/平方米,再度降价,让一批网友又要绝望,认为品质是不是双差了的质疑,没有关系,我在做,天在看,能经得起大家的任何考验,嘉立创不就是一直在这么质疑中过来的么,降价降价再降价,提质提质再提质,扩充扩充再扩充,我一直在做如此三个循环而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事实客观存在,相信公司工作人员能妥善的安排好这次客诉,我就不想过多的给于讨论 ...

就上周参观小批量厂的观察,这种问题AOI应该是100%检出才对,斗胆猜测问题可能出在两处,一是人工核对修板环节有疏漏,二是AOI后绿油前的存放和搬运过程有磕碰。
不知道AOI图像是否有存档,有的话调出来核对一下就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上周参观小批量厂的观察,这种问题AOI应该是100%检出才对,斗胆猜测问题可能出在两处,一是人工核对修 ...

这种问题,责任一定是在于工厂,无用置疑,也不用辩解,因为今天变压器接电,无法查询, 一定是测试员工出了问题,测试员工真的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只于过程,像你分析的一样,可能是在aoi之后的擦花!

网友Q:
确实建议可以提高价格,我上一批板子也做错了。。。加强质量管理,,还有统一用好板材。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810-1-1.html    欢迎参加,强烈建议楼主参加!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确实建议可以提高价格,我上一批板子也做错了。。。加强质量管理,,还有统一用好板材。 ...

板材,现在基本上kb的a级料,再好的板材不知用那家!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上周参观小批量厂的观察,这种问题AOI应该是100%检出才对,斗胆猜测问题可能出在两处,一是人工核对修 ...

虽然有8台主机,但不一定都有存档,即便在有存档,也不一定能找出是这块板的,尤其是你说的后一种情况,AOI是OK,后面工序影响的情况,因为AOI时OK的。
板上没有唯一ID。很难查的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就上周参观小批量厂的观察,这种问题AOI应该是100%检出才对,斗胆猜测问题可能出在两处,一是人工核对修 ...

AOI 后面,还有飞针测试呢。

难道 gui大师也认为 没有进行飞针测试?
//-----------------------------------------------------------------------
JLC的官方回复,就好像是ZF发表官方声明。

组织人员观看JLC的工厂,看到的只是表面。

袁老板,既然发现了问题,认真对待,改进工艺,加强管理才是王道。

//---------------------------------------------------------------------------------
论坛有位大神说过:如今的网友是很愚昧的,使得我都开始害怕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私信一下我。。最近又不少PCB要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AOI 后面,还有飞针测试呢。

难道 gui大师也认为 没有进行飞针测试?

此次下单1000片,出货990片,差10片,10片为样板厂补料补出,结果补料少2片,在查这批板是在样板厂流出,还是小批量流出!证明客的板子是有进行全测,肯定的是员工过失,造成了这片板子流出,而不是没有测试

网友:
jlc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的公司贪小便宜去找小厂打板,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私信一个给我,我也考虑一下小批量。

网友:
公平的说,这个价格绝对做的是很好的,上海也有家PCB厂叫嘉xx的我认为比嘉立创做的好,但价格也有点吓,但比昆山我们曾经那个供应商好百倍,所以对比时要站同一层次上的,我们公司从去年开始也在嘉立创做板,做了也不少了,批量从不测试,目前我就遇到两次板子线路有问题的,直接报废了,这种事情拿来说没有意义,产品都是有一定不良率的,但嘉立创在PCB打样行业意义绝对非凡,10年个人做活打样还500起呢,现在在嘉立创都是良心价了

网友:
我想大家还是希望JLC能越做越好, 这个明显是共赢的事情. ISO9000其实是一套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 它把质量放在一个闭环的控制环路里, 目标是零缺陷. 就算不灌标, 生产的组织也可以按照ISO的方法去运作.  说句自私的话, 老版如何处理员工, 如何补偿客户,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想大家更感兴趣的是JLC打算今后如何减少这种明显失误的发生, 其实版主激昂陈词并未讲到如何坏事变好事,改进质量.

网友:
我们公司打样在生益快捷也做,在嘉立创也有做,感觉质量差不多。当然前者价格那就是贵太多了。我们做得最多的是3盎司2.0的板,嘉立创好像不能做所以也没有批量过。从打样的质量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在某个楼上就是了。非要加到楼主位上。
那要不楼主回复的帖子也全都加到楼主位楼层上呢。

网友:
品质一再出现问题,那就直接换掉qc老大。管理不严,下面做事怎么用心

网友:
如果嘉立创什么时候吧批量的质量做好,我就把批量的嫁给嘉立创做,3分5的价格确实便宜
不过说实话,嘉立创的样板我是满意的,至少比以前的投诉少多了

网友:
哎最近做了一万套板子,今天批量也出了问题。问题出现在的10^8倍的放大信号,输出信号会慢慢上升,造成仪表数值稳定慢。100套板子有10个就有问题   (当然不是在JLC做的,以前很少有问题的板子),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这种FR-4的材质都有什么级别的?怎么区分好坏?各位有懂得吗,这次要做1万,今天还说要换个厂家,在JLC试试。真怕有问题。这种批量的板子出问题。后果很严重的。真巧,哪位大师知道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AOI 后面,还有飞针测试呢。

难道 gui大师也认为 没有进行飞针测试?

就我上次看到的设备规模,JLC故意不做飞针的可能性不大(何况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到飞针才发现),人工出错的可能性倒还是有的,当天我们几个人也针对如何降低人工出错这个话题提了不少建议,不过PCB生产我们并不是内行,有些建议可能缺乏可操作性,或者需要JLC消化改良后才能实施。
参观过程袁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已经实行的改进措施,以前哪些环节经常出问题,现在做了什么改进工作,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解,我们看到JLC的努力和投入,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很多事情并不是口头说说那么容易的,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完善。

网友:
看不太明白嘉立创的老板在楼主位说的话
1. 做了1000片板子,抽查就发现那么重的问题,是个客户都担心--后面的其他板子有没有问题?
2. 也许正好运气好,全部坏的都在抽查里,可是要得出这个结果也是在全部都察一遍后才有--这得多大的工作量;
很显然,这个帖子是在巨大检查任务和可能损失面前害怕的客户的正常反应。
我觉得嘉立创这么处理:
1. 诚恳检讨为什么那几块已经查出来是坏的板子还给客户了,毕竟你承诺的是100%而不是99.9%;
2.确认是自家生产的板子后,收回来替客户查一遍,这样你就敢得出你确实是99.x%的结论,多么能服众!还有非常好的广告效应。
3.有你在这个帖子写那么多字和准备将来组织客户去参观的时间,估计上面这件事早做完了。

网友R:
去年小批量的一次500片,遇到两片断线的,也是楼主那样被碰坏的感觉,太忙忘记投诉了

再然后做的更密的板子都没出现过问题,总体感觉就是JLC的质量进步很明显

------------------------------------------------------------------------------------------------------------------------

楼主的反应能理解,报废的板子不值钱,板上的元件或许比较值钱,更值钱的是检测确认这些坏板花费的人工和精力

网友O:
引用 网友R:
去年小批量的一次500片,遇到两片断线的,也是楼主那样被碰坏的感觉,太忙忘记投诉了

再然后做的更密的板 ...

楼主任何的投诉,第一,可以在售后投诉,如果在网上发贴,大家也希望更多的是善意的建议,没必要这么恶意的攻击,

就因为998片板,目前楼主只发现了一片,你能不能等板测完了,再来下这个结论,再来攻击更有效果,如果998片板,坏了几十片,上百片,那不是攻击效果更好!

我完全理解你是有意攻击:

1)你下单1000片,第一次少数10片,出了990片给你,你确认补料,如果我们没有全测,那会少数? 就因为有这片板说我们没有全测,收了测试费不做事?这不是有意攻击是什么? 而你也说了,你另一个帐号做了几十万的货款,不是一个新客户,做了几十万的货款又出了多少问题,如果问题多,你会跟嘉立创继续合作?

2)又凭什么说嘉立创不讲诚信,嘉立创是有说全测100%  如果有坏一赔十,这是嘉立创的承诺,如果做不到,你可以全天下说嘉立创不讲诚信!你认为坏一赔十不合理,你下单前可以提出来,如果有问题要求更多的赔偿,我们决定接不接你的订单!

3)我能接受所有的客的投诉,但我绝对接受不了有意的攻击,故意买一个新号,来攻击,我想如果你是商家,谁喜欢,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也不欢迎你这样恶意的投诉方式!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楼主任何的投诉,第一,可以在售后投诉,如果在网上发贴,大家也希望更多的是善意的建议,没必要这么恶意的 ...

我有一个好方法,推荐要求很高的客户使用。我自己目前也执行这种做法(不过还没有遇到过需要这么干的时候):
如果要求很高,就看嘉立创的QC缺数,假如发现缺数比较多(嘉立创会多做一定比例,个人估计是5%,如有不对请指出),那么为了不冒风险,整批板子自己直接扔掉,自己重做。
本人唯一一次遇到嘉立创全测后的故障率达到5%,那一批就是缺数极多,600个缺了84个!
嘉立创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生产错误率很低,所以人工测试员放过几个错的关系不大(如果生产错误3%,运气很差的时候测试员会漏测其中30%,最终对产品也不过1%)
万一遇到生产缺数超过10%,表示这一批所谓QC测试过的板子的生产故障率很高,(估计有15%的生产故障率,不知是不是换新生产线的原因,反正我只遇到过那一次),
那我宁愿相信测试员肯定会放过其中30%的错误板子流到我手上,也就是我见到的5%成品故障率。
下次再见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自己扔到整批板子,这样更合算
毕竟自己的量也没有达到可以选择供应商的级别,坏1赔10又对生产没意义。还是自己给自己买保险吧!至少嘉立创的价格还是很优惠的,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质量也很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我有一个好方法,推荐要求很高的客户使用。我自己目前也执行这种做法(不过还没有遇到过需要这么干的时候) ...

我自己目前也执行这种做法(不过还没有遇到过需要这么干的时候)  幸好你有这句话,不然网友以为你一直是这么做的,哈

其实真心没必要按你说的方法,少数有很多原因,而且少数的原因,你在前台都能看得到,是什以原因引起少数!现在今年基本上没有孔无铜,aoi基本上管控了品质,很多少数不是线路开短引起的,现在做双面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原来能做80%直通率不错,现在嘉立创保证98%,是有底气的

网友S:
我建议大家计算一个参数叫做“厂家漏测风险”,=厂家标称的QC缺数/本批总量
如果该参数小于1%,基本上相信厂家这一批做的很好(生产故障率低于百分之几以内),也就是生产出来的错误就很少,不管测试员漏测多少,你自己见到的错误板子比例都应该很低,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该参数在1-10%之间,表示厂家这一批的生产质量控制不佳,如果要求很高要自己评估,相信只要是测试员都会犯错。你肯定会见到一定的错误板子比例。
如果该参数大于10%,表示厂家生产线质量出了严重问题(预计的生产故障率高达15%以上),如果高精密机器都出现这么大的故障率,你相信测试员能替你挑出所有的故障板子是不可能的。悲观估计你肯定会见到几个百分点的故障板子。如果不能承受这种故障率就把本批板子全扔了吧!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在这里发帖,而是和JLC的客服沟通,除非JLC客服最后给你的处理结果,你不能接受,再来这里投诉也不迟,何必这么着急呢?如果JLC客服处理不好,你再来这里发帖,相信大部分人会支持你。

记得阿莫说过一句话:没有100%的质量,但是可以有100%的服务。不要说JLC做个PCB,阿莫做个雕刻机,就连美国的NASA,航天飞机都炸了好几架了,谁都没法保证100%不出事,有问题,大家心平气和协商解决,尽量不要斗气。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我建议大家计算一个参数叫做“厂家漏测风险”,=厂家标称的QC缺数/本批总量
如果该参数小于1%,基本上相信 ...

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合理的, 漏测最容易发生在全测如果直通率太高的情况下,如1000片如1-2片是坏的, 因为有部分员工存在投机取巧的心态,如果能测出坏板,测试员工还是很认真的,因为毕竟,嘉立创发现一片坏板,员工要担100的罚款!
而且很多不够数是因为阻焊,字符,或是锣边,v割,这些工序,跟线路不相关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我自己目前也执行这种做法(不过还没有遇到过需要这么干的时候)  幸好你有这句话,不然网友以为你一直是 ...

呵呵,要是我经常不放心就扔掉整批板子,肯定早就换供应商了!谁也吃不消经常重做全部啊!

我只是说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安全保障,假如再次遇到缺数这么多的,我立马扔掉整批板子,不必冒风险拿去生产然后折腾自己。
毕竟你们生产出现那么高故障率的可能性太低了,只要你们生产的故障率足够低,测试员漏测都可以接受。
现在招工太难了,测试员天天在那里看机器上的板子,要相信测试员肯定有漏测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内部增加这样一步流程:如果发现某一批的生产故障率很高,就把这一批的所有板子多测试两遍!
反正绝大多数时候生产故障率都很低,不会到这一步。
万一遇到故障率高的时候,要相信测试员一定漏测了很多坏板子 。至少你们标称坏1赔10,为了避免大量的坏板子流出去,你们也不在乎多花两遍测试的人工。
这样就能保证客户拿到的时候故障率足够低了。
请袁老板考虑!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呵呵,要是我经常不放心就扔掉整批板子,肯定早就换供应商了!谁也吃不消经常重做全部啊!

我只 ...

其实线路的开短路不是主要问题,有aoi全把关,aoi之后的擦花,确实有,但是比例相对来说很低

其实对于孔无铜是线路的核心,我们如果发现有这批板那怕是一个孔无铜,整批板全测,无论是全测还是抽测都进行全测,不过今年采用了最新的设备,基本完美的解决了孔无铜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呵呵,要是我经常不放心就扔掉整批板子,肯定早就换供应商了!谁也吃不消经常重做全部啊!

我只 ...

下次有请到工厂转转,了解一下整个管控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S:
呵呵,要是我经常不放心就扔掉整批板子,肯定早就换供应商了!谁也吃不消经常重做全部啊!

我只 ...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人为的漏检几乎无法避免,这不是说员工有意无意的问题,而是从概率角度得出的结论;如果一个员工十分认真依旧出现漏检而被生硬的管理惩罚,就会十分灰心。。。
还是要从科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采用重复检测的手段是个不错的思路。。。。。。。医学诊断很多时候也用重复检测的方法获得更可靠的结果

有次smt贴片100个板子十分糟糕,最后我一一检测了三遍,基本上修复了所有问题,可能还有隐藏问题遗漏,实际情况是基本没有,那次没把我累死。。。
而之前的一批是另一家的,那次一个问题都没有

所以质量提升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直接报废较多不良率的产品,只对良率较好的产品进行严格检测——————————基本上可以获得最高品质的产品
                                   另一个则是对良率好的产品使用较低强度的检测,而对不良率高的产品使用高强度检测———这样可以获得相对高的品质和相对低的报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合理的, 漏测最容易发生在全测如果直通率太高的情况下,如1000片如1-2片是坏的, 因为有部 ...

我认为这样很合理,从我在你们这里生产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
对实际的批量客户,如果偶尔遇到1%以下的故障你们没检测出来,其实我也不会说什么。所以直通率很高的时候漏不漏测对客户那里都没太大关系
如果直通率很低,你们的漏测就很严重了,最终的坏板子就有很大比例要到客户手上(不知道我去年那一次给你们投诉,最后也没有罚那个测试员,如果要罚这个人,估计这个人肯定选择走人了,赔不起的 5K7的生产费用,5%的故障率,意味着他要罚5倍的生产费)。。

网友S:
引用 网友O:
下次有请到工厂转转,了解一下整个管控的方式!

多谢袁总的好意!
但我也不太懂PCB生产,我只是PCB的用户而已。
既然之前5大高手都看过了,当然相信你们的管控是没问题的。

关键问题是人,要相信测试员总会犯错,所以你们主要靠先进的机器来保证生产的一次通过率。
如果一次通过率很高,那什么都没问题,测试员犯点错没什么关系。
关键在一次通过率很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靠测试员了,所以我建议在一次通过率很低的时候你们干脆强制多做两遍人工测试
相信这样不会给你们带来多少成本(你们的机器足够好,很难遇到机器一次通过率很低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更有效的保证批量板子故障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多谢袁总的好意!
但我也不太懂PCB生产,我只是PCB的用户而已。
既然之前5大高手都看过了,当然相信你们 ...

我们本来就准备让客户参观工厂,增进了解,透明及互动。这是一个方向,本来大亚湾聚真工厂公司舍不得开放,但是最终还是决定全面开放给客户,这在能体现出工厂的价值!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其实线路的开短路不是主要问题,有aoi全把关,aoi之后的擦花,确实有,但是比例相对来说很低

其实对于孔 ...

我唯一的一次全测后故障率5%就是孔无铜啊,(其实可能还不只5%,因为很多板子的某些部分电路是不用的,不用的电路我们自己也不测试,这些地方的错误没人会发现)
所以我才说生产故障率太高的时候“全测一遍”也没用,照样漏掉很多很多。
除非全测3遍,估计可以保证把孔无铜的都抓出来

当然如果你们现在改进了工艺,再也不会发生那么高的无铜概率,那就没关系了。

另外,是不是孔无铜很难测出?或者某些孔无铜的情况飞针测试肯定测不到,跟测试员是否认真无关??
反正AOI对孔无铜似乎是无效的,因为孔里的铜根本就看不见。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我唯一的一次全测后故障率5%就是孔无铜啊,(其实可能还不只5%,因为很多板子的某些部分电路是不用的,不 ...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孔无铜在嘉立创可以说现在不存在了,年后所有的设备全部更换,工艺全变了,!你今年在嘉立创做的板子一天没有发现孔无铜吧,如记得没错的话,你是一个四层板的客户吧,那也是一个坑爹的事,为这个事炒掉了两个员工!

网友:
为什么敢保证98%,就是解决了孔无铜,这个大患! 现在大家收到的板很少会有孔无铜的情况出现! 现在说实话,解决了孔无铜做双面板线路这块,真心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孔无铜在嘉立创可以说现在不存在了,年后所有的设备全部更换,工艺全变了,!你今年 ...

没错,我是一直做4层板的,编号31629Z,

去年那次超级多的孔无铜记录:
订单类型 文件名 下单时间 总货款  订数 少数 少数原因
小批量  GRM201_Rev...  2014-11-13 11:16   5706  600 84 孔无铜(刘防防)  处理方式: 补料补做 , 已处理 .

今年的4层板做了3批次,都很好。
希望你们的生产工艺已经解决了孔无铜的问题

网友:
(网络太卡,发重了)

网友:
所以你跟我说孔无铜,而又是全测的,我就能猜到是那次四层板,你的那次让我记忆深刻(那个不编号就不记得),而你的包容跟谅解,让我深受感激,那才是重大品质事故!在此再次表示感谢你的宽容跟理解,所以多层板的生产基地,过年前第一时间换掉了原来的工艺!下次有过来深圳,一定请你到工厂转转!

网友:
对JLC的积极回复表示欢迎,基本上明白了,就是全侧100%时,仍有可能有偶然因素导致错板。概率很低。
JLC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倒是认为楼主是善意的,遇到类似情况我可能也会像楼主这样投诉。一如既往支持JLC,做好一件事儿,并不容易。

网友T:
对要求非常高的客户,可以测试完成后,再换一条流水线,再测试一次。多收取一定的测试费用。坏1赔100

网友:
1) 全测,嘉立创承诺是100% 否则坏一赔十   抽测保证98%   否则坏一赔十  大家可能说,全测是不是一定是100%,全测是靠人,只要是靠人的事,就没有一定说是100%,我们是如此,其它的厂也是如此,只是比例高低的问题,在阿莫网上有几千个客户,我们的比例有多高,阿莫网上最有发言权,如果你问我,全测的一定能保证100%么,我一定不敢说一定100%,低概率的事件一定存在!

《==== 这个回答 不满意.   那还要全测干什么???       我3年前在jlc 做小批量 就被 害过。 现在只有样板去jlc 。 考虑到颜色问题。 基本在别的厂家做。    jlc 的  ic  目前是有 优势的。  pcb  我觉得没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T:
对要求非常高的客户,可以测试完成后,再换一条流水线,再测试一次。多收取一定的测试费用。坏1赔100 ...

我赞成!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被测出。如果某些错误根本测不出,随便你测几次都没用,例如一条线已经快断了,只剩下比头发丝还细的一点连着,你测电阻它还是通的。等工作中一加大电流,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批量,我一直在一家合作了8年的工厂做,0.1线宽0.1间距,450/平包飞测,几千片也极少发现一两片有PCB问题 ...

求暗中推荐

网友:
这个帖子刚发出来就看到了,
今天顶起来了就又看了一遍, 感觉 jlc的公关做的还是比较烂的了。
其实不用在这里一直宣称自己的质量多好, 工艺多先进。
错了就是错了, 承认了错误, 然后又说这种错误是避免不了的。
开放工厂参观是很不错的, 就像朝鲜, 参观完了, 真正隐藏的问题外人还是不知道的。

网友们都不傻的, 不是楼主上来就对jlc进行攻击, 网友们一直在怀疑lz的, 而是jlc出来澄清后, 反而让我觉得确实是jlc的问题了。

发现问题, 去找原因, 然后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正确地态度。

网友: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100%"这个词, 承诺交测试费就100%, 所以很容易推出"只要不是100%, 就一定没测"这样的结论. 再看PCB厂的说法, 觉得很扯, 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进来, 显得对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视, 一副"就要无视你, 怎样着"的感觉.

偶尔在JLC做板, 觉得还可以, 还没出过问题, 一方面祝贺JLC能够越来越强大, 同时也希望对网友的反馈做些检讨改进, 而不是一昧的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JLC应该检讨一下管控的流程,不管是没有测,还是测过后错误的流出到客户手里,都是一种信誉的流失。
选择JLC的理由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响应速度快,但是如果板子有短断路的情况,很多都是要到贴片完成开始测试时候才能发现,然后再去压一批板子的话,这个周期就长了,无形中抵消掉了JLC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群里面需求好的PCB板供应商还挺多的,私信提供一家给你参考一下吧,都做2年多了 ...

求一个,谢谢

网友:
都歇了吧,自古以来店大了都会欺客,爱做不做不做拉倒

众口难调,9成的人同意卖方规则,JLC就死不了。淘宝货质量大多不行,买的人还很多,一样的道理

网友:
我觉得嘉立创应该支持开测试架才对啊,为何你们业务说不做测试架,坚持收费的飞针测试。
表示不理解,做批量的,飞针测试一个速度慢,一个老是重复收费,客户也不喜欢。
感觉嘉立创不想做批量似的。